LG-IS5变频器求助

楼主(2006-04-28):
小弟在近日手上有一台LG-IS5-5.5KW的变频器,带空机没问题,带1.5KW的也没问题,但只要带两台2.2KW的变频器,运行几分钟就显示GF,按RESET键后马上起运就显示OC,但有时不显示OC,请同仁们指点一下,我怀疑是模块的问题,各各位有何建议?

网友A:
LG的过载能力不强。IS5的机器还可以的。

网友B(2006-06-13):
泄漏电流造成的 0531-8235083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