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电气
关于互感器问题!!

楼主(2006-04-28):
请教各位师傅
有一电流互感器变比是100/5,现有两电表:一个是5A(20A),另一个10(40A).接那个电表好?如接10A(40)电表,会怎样?

网友A:
我想应该这样理解,先说一下,大家看对否:
互感器按规定的匝数穿心,当一次回路流过100A时,二次表刚好流5A。
当你接5A(20A)表时,满偏转时实际为100A,
当你接10A(40A)表时,半偏转时实际就为100A了。
还要注意,二次回路接5A(20A)表是正确的,若10A(40A)表与5A(20A)表的阻抗不同,会有更大的误差。
谢谢各位指正。

网友B:
为了确保测量的准确性,应选用5A(10A)。

网友C:
应选用5A(10A)。

网友D:
楼主说的是电能表,这个数值跟电能表的计量准确度等有关.而电能表的准确幅度是比较大的,只要用电量不是太低用以上2种表都没问题.电能表不同于电流表来说明.
如:100/5互感器配5(10)A的电能表大家都觉得没问题,但互感器出来的是0.01A时,电能表还是可以准确计量,若电流是0.02A时用在10(20A)上,它的准确是一样的.

网友E:
楼上说的没错,同意,顶

网友F:
怪人的说法不太合理。
互感器参数因该和电能表参数相吻合,电能才能得到准确的计量,应该用 5(10)A的电能表。
当然也不是10(20)A的就不能用,只是会降低计量的准确度。

网友G:
接5A的。指示为实际电流。

网友H:
楼主说的两种表都不能用.因为都是直入式的电度表.
应该用和电流互感器配套的专用电度表.一般用5A. 1.5(6)A. 3(6)A

网友I:
支持流氓海豚的说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