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磁调速电机能否在不改电机的情况下改用变频调速

楼主(2006-04-28):
求助:现想在原有的电磁调速电机基础上不换电机的情况下改用变频器实现调速,不知道能否实现???

网友A:
可以是可以,但滑差部分要处理好,不然动力传递不过去,或有动力传递损失

网友B:
可以用阿 我们已用3年有余

网友C:
直接将变频器接在电机的主电源回路中,使用中调速更方便.但是变频器的下限频率要设高点,要不有可能带不动负载;可在实际中摸索适合值. 有一条需注意就是变频器没输出之前不要给线圈励磁,否则励磁线圈容易烧.http://shop33634931.taobao.com/ 13006665862有机会可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