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扩展模块问题

楼主(2006-04-28):
我用了一台DVP-16EH主机,并扩展了一块DA模块,DA模块是另外供的电源,如果上电时DA模块比主机慢的话,最后主机不会运行,故障灯会亮??有什么好的解决办法避免这种情况吗?

网友A:
最好先給扩展模块上电,如果先给主机上电,容易发生这种情况。

楼主:
请问怎样才能先给扩展模块先上电???关键是它们是共的同一个电源啊!

网友B:
同时上电没有问题,只要不先给PLC上电就可以了,台达PLC检测扩充模块的机制是PLC上电由STOP--->到RUN变化时去检测.

网友C:
主機上電後大概會延遲3秒,才會對擴充機進行操作,這個延遲時間也就是為了保證擴充機在主機開始操作之前准備好,如果你的主機與擴充機用同一個電源,應該沒有問題。

网友D:
我是把扩展直接接在PLC

网友D:
我是把扩展直接接在PLC的输出电源上,没出过问题

网友B:
检测扩充模块的两个时机:PLC Power Off--->On;PLC Stop--->RU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