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Mitsubishi)PLC
请教:FX1S如何使用外部中断进行定位?

楼主(2006-04-28):
请教各位高手了:
我用FX1S脉冲输出驱动伺服电机,想用外部中断来进行精确定位,在中断程序里对M8145进行置位,好象中断程序是每次都执行了,但M8145却不一定每次都能置位,所以只好在中断程序里将脉冲输出指令的执行条件给断开,这样定位是定位了,但还是有点滞后(感觉好象电机不是马上就停下来一样).
请问怎么做才能做到精确定位?谢谢先

网友A(2007-08-21):
fx系,你可在外部中断有效,中其中断程式中将其频率改为0,这样即可,据我用在包装机输送方面的实例 ,这样做是可行的.QQ315572665

网友B:
顶一下,高手请指点指点!

网友A:
说明一点,伺服的参数调整是否合适也很重要。应该是高位置环增益时跟随指令越快。停车也即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