强烈求助:谐波干扰下的中性线带电

楼主(2006-04-28):
多台220V开关电源,连接在三相五线供电系统中。工作时A相、B相、C相电流均为70A,而N相电流为90A左右,且使35平方电线严重发热,无法工作。更为奇怪的是,地线带有50A左右电流。且导致上位机干扰死机。求解,谢谢。

楼主:
诸位多多帮忙,谢了!

网友A:
你这个问题,我已经求助过了。没有什么好办法,就是加消谐波装置。另外一种办法也可试试,串大容量电感。不知你的负荷是多少?

网友A:
不过我遇到的是地线无电流。需要交流联系请加QQ:303276460

网友B:
安装滤波装置试试咯!!

楼主:
请问洞天兄:消谐波装置 指的是什么。
是不是教科书上说的一阶、二阶削波装置。我尝试过了,效果不明显。
方便的话留下电话,与你交流以下。我:13910326532

楼主:
请问曹大平兄:滤波装置如何计算,牢烦赐教,敬礼!

网友C:
主要是消5次和7次

网友C:
主要是消5次和7次和接地电阻

网友D:
“更为奇怪的是,地线带有50A左右电流。”看来地线不仅是保护接地,还起了不应有接地作用,也就是说对N线电流起了分流的作用,很可能是“导致上位机干扰死机”的主要原因,建议先解决地线带有50A左右电流的问题,再测量零线电流有无变化,估计比原来还要大。

网友E:
我们在西藏也有同样的工程,不过死机没出现过。接地要好,设备端电源滤波。

网友F:
我也碰到了这种情况.等待中.

网友D:
“多台220V开关电源,连接在三相五线供电系统中。工作时A相、B相、C相电流均为70A,而N相电流为90A左右”。相线电流含有基波,3次,5次,7次。。。。。。等奇次谐波,而零线电流中含有3.9,15.。。。。。等能被3整除的奇次谐波。如果单单是解决零线电流问题倒还是有办法,而要滤掉相线上的不必要的高次谐波,得到教理想的效果,难度较大。

网友G:
《电工学》中对中性线和零线有如下描述:变压器、发电机的绕组中有一点,此点与外部各接线端间的电压绝对值均相等,这一点就称为中性点,通常我们称它为0点;但是当中性点接地时,该点就称为零点;由中性点引出的导线,称为中性线;由零点引出的导线,则称为零线。由以上比较我们还可以得出电网中性点不同运行方式下的安全措施,即中性点的绝缘运行方式和中性点的直接接地运行方式。
    中性点绝缘运行方式下应做到:①所有用电设备都必须采用保护接地,而不允许采用保护接零;②中性线的机械强度应与相线相同,中性线不允许断开;③中性线电流不应超过变压器二次线圈额定电源的25%,三相负荷电流不应相差太大,以免影响三相电压的平衡;④杜绝中性线直接接地,低压配电盘必须设置三相绝缘监察装置,以便及时发现和排除低压电网中的接地故障;⑤配电变压器二次侧应加装4只避雷器,以防止雷电过电压。
    中性点直接接地运行方式下应做到:①所有用电设备在正常情况下不带电的金属部分,都必须采用保护接零或保护接地;②在三相四线制的同一低压配电系统中,保护接零和保护接地不能混用,即一部分采用保护接零,而另一部分采用保护接地,但若在同一台设备上同时采用保护接零和保护接地则是允许的,因为其安全效果更好;③要求中性线必须重复接地,因为在中性线断开的情况下,接零设备外壳上都带有220V的对地电压,这是绝不允许的。
    你那里三相五线出线,是在中性点绝缘方式下连接,按电力要求检查出线端(中性点电流都超过源端电流25%的n倍了),电源设备连接端可以增加电源滤波装置,匹配容量参数按源端设备容量考虑,设备中性点出现谐波干扰,可以增加串接消弧线圈(一种电抗器)接地保护,该消弧线圈主要起LC谐振消除多次谐波干扰的作用。

网友H:
说实在话,我不信,但我相信实践,我的观点是有故障.请检查.

楼主:
飞哥0:谢谢指教。方便的话留下电话,与你交流以下。我:139103265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