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如想从一个压力开关里接出同一个信号分别到DCS和DEH,为什么不可行?

楼主(2006-04-28):
比如想从一个压力开关里接出同一个信号分别到DCS和DEH,为什么不可行?

网友A:
用中间继电器就可以了.

楼主:
下面引用由何以平在 2006-4-28 19:26:00 发表的内容:
  用中间继电器就可以了.
--------------------------------------------------------------------------------------------
能说一下为什么只要一个开关接出去不可以吗?

网友B:
DCS和DEH用谁的?如是新华的DEH查询电压是24V,DCS查询电压是24V或48V.如果全部为新华的系统,那进入要做保护的系统中,坚持二个系统都进,只要DEH/DCS都用24V查询电压就行.

楼主:
下面引用由工控国产化在 2006-4-29 16:40:00 发表的内容:
  DCS和DEH用谁的?如是新华的DEH查询电压是24V,DCS查询电压是24V或48V.如果全部为新华的系统,那进入要做保护…
--------------------------------------------------------------------------------------------
那么请问一个变送器的信号能同时接入DCS和DEH系统吗?

网友C(2006-10-26):
同一开关量信号同时进不同的系统容易造成查询电源跳掉,很危险.请慎重考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