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EW变频器的型号为MCF41,它型号的含义是什么???

楼主(2006-04-28):
(无正文)

网友A(2008-03-02):
MCF 41 A 0055-5A3-4-00

版本号:      00=标准;0T=技术
象限数:    4=4象限(带制动斩波器)
电源类型:   3=3相
输入滤波器:  A=安装;0=未安装
额定电源电压:5=380...500VAC;2=200...240VAC
推荐电机功率:0055=5.5kW
设计序号A
系列号41
类型:MCF=矢量控制模式,不带编码器,用于异步电机;只有VFC运行模式(VFC=电压矢量控制)

网友B(2009-06-03):
MCO7A022-5A3-4-00 的呢 给说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