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电气
各位大虾 别笑我

楼主(2006-04-28):
请问各位高手,怎样实现最简单的星 三角启动方式,最好能具体点 呵呵~~~~~~~~~

网友A:
我不笑你,但你可在近期的电工论坛上找得到。

网友B:
最简单的星三角启动电路,不用时间继电器

网友B:
不好意思,L2到L3与控制电路连接处多了个点

楼主:
谢谢各位高手 一切尽在不言中啊~~~~~~~~~~~~~~~~~~~~~~~

网友C:
还不是最简单的.

网友D:
图纸不错呀.可以实现.

网友E:
用三个转换开关,不用控制回路了.应该是最简单的.呵呵.

网友E:
或者二个?没有实验过.不要当真,.

网友F:
画法有错!!请指教
通过KM2的三根线应错位,不应同相,说得不对,你来说

网友A:
可以当真,就用二个。准确地说,就是一个空开,二个接触器,当然少不了时间继电器。我们现在就有在用的,一台22KW的控制柜,控制柜的型号我忘了,改天我记一下给大家。

网友G:
咋个看不图喃?

网友G:
哦,不好意思,看到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