紧急求助:流量累积与DCS不一致

楼主(2006-04-28):
本厂有一台流量计其瞬时流量和DCS一致,但是其累计流量在半个小时就与DCS相差近一半,不知道是不同步还是其他什么原因,请高手指教.我们用的系统是横河CS3000.流量计是YAMATAKE的.

网友A:
可以调一下流量的放大量程比例试试看啊。

楼主:
好象流量计里没这一项呀,可以解释一下是什么意思吗?有什么作用呀?我是小菜,不太懂呢.谢谢

楼主:
我将微机和现场流量累积都同时清零了,根据这几个小时的对比,现在还是相差一半左右。其实际值根据工艺条件应该和DCS相差不大,但是现场表就好象多了一半。不知道什么原因,望大侠赐教啊!!!!!!

网友B:
你的流量计输出是什么信号。

楼主:
输出4-20MA,两线制的。和一般变送器一样的。

网友B:
那就很难说了,4--20MA不用加补偿系数,应该检查仪表和DCS的参数设置了。

网友C:
如果瞬时流量能对上,那流量计应该没问题,累计不对看看设置的参数好了

网友D:
累计流量是根据瞬时流量计算得来的,如果瞬时流量一致,应检查DCS里的计算公式是否否与表头内的一致。

楼主:
参数就只有累积清零一项,其他都跟累积无关,表内部无非也是有一智能累积模块。没有计算公式。DCS上也是 直接取PV进行累积,用横河CS3000的应该知道累积是不需要专门的公式。我观察了一下此表波动很大,从11m3/h可以波动到22m3/h左右。我想会不会是DCS扫描和表不一样啊,DCS是1S。表就不知道了。DCS取的都刚好是中间值而表是取的波峰或是什么的,有没有熟悉流量计的高手啊。请多多指教呀!!!!急哦!

网友E:
如果瞬时流量一致,那么肯定是DCS内部的问题,检查DCS函数关系式是否正确。

楼主:
呵呵,DCS内部应该没问题,为什么说呢,因为我的DCS上显示的值更接近真实值,而现场的明显比实际大多了.应该是流量计本身的问题.何况DCS上是直接引用函数模块.不需要太多的关系和定义的!问了厂家的人,他们也不知道!我晕死了!老天啊,谁能帮帮我啊!工艺人员每天快缠死我了,说仪表人没出息啊,老搞不定,给中控人丢脸了!!!!!

网友F:
个人觉得,流量累计用4-20mA没有用脉冲准确。

楼主:
脉冲是怎么用的,可以介绍一下吗?我还要看瞬时呀

网友G:
 信号有干扰

网友C:
有一点我一直没问明白,您测量的介质是气体还是液体啊?

网友H:
刚来的,多指点
在这里能学到很多东西
我顶

楼主:
我们是测的液体,没有气体的。电导率上也绝对满足要求。30号给日本方面发了个邮件,今天他们派这边的技术支持过来,希望能解决!

网友G:
调抗干扰参数就行了

网友I:
把流量计的阻尼时间调大点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