执行机构
求助 气动阀的减压过滤器有的总是漏气

楼主(2006-04-28):
我是一个新手,我们单位的气动阀的减压过滤器有的总是漏气,好像是从开关状态转换时的排气孔排出的,这个孔是不是应该只是在开关时才出气或进气,开关到位之后就不会排气阿。而且,有的一直漏气,有的不漏,使一样的器件.请大家指点!!!

网友A(2006-06-14):
你没将排水孔的螺丝拧紧吧

网友B:
这个问题我们也有过,不知道你用的是什么型号的,我们的是把压力向下调了一点就好了

网友C:
什么牌子的.我代理多个牌子包安装

网友D:
是压力太高

网友E:
你没将排水孔的螺丝拧紧
压力太高

网友F(2006-09-19):
有可能是阀体漏气,我曾遇到一次

网友G:
过滤器密封膜片质量不好

网友H:
那个位置啊??

网友I:
空气过滤减压阀基本上都是泄气型的,总是有气排出才能内部压力平衡,只是耗气量大小而已。若是从泄气口排出的,是正常的。

网友J:
这个问题好办,拆下清洗,重新安装即可。

网友B:
to: beijing华
空气过滤减压阀基本上都是泄气型的,总是有气排出才能内部压力平衡,只是耗气量大小而已。若是从泄气口排出的,是正常的。
我认为在设定输出压力后,应该没有排气,除了重新设定压力而且比原设定值低(比如原设定为输出5现需要重新设定为4)的时候。一般情况下,在输出端压力大于设定压力时,减压阀会从泄气口排气。
可以讨论。

网友K(2006-10-23):
空气过滤器的滤网目数、膜片材质检查一下

网友L:
空气含水,需要排污,另就是里面那细杆活动不灵活,清清即可,但不能打磨,可加点润滑油

网友M:
不该一直漏气!

网友N:
打开重新安装一下,仔细检查,问题很快查出,可以对比呀

楼主(2006-12-23):
谢谢各位的指点,我把排气孔清洗了一下, 不漏气了.

网友O:
那是因为里面的密封圈破了

楼主(2007-04-25):
最近我单位的空气过滤减压阀又开始漏气了,清洗排气孔也没有用,是不是密封圈坏了,好像是一体的,不知道怎么办?是那种下端为塑料杯的过滤器,在杯子底部有个杆,上面有密封圈,该设备上只有几个外文,有生产这种配件的吗?

网友J:
解体检查即可

网友P:
打开清洁一下.

网友Q:
是否是泻压孔漏气? 过滤器减压阀减压原理是:输出的压力稳定是靠弹簧来实现的,输出的气路部分和弹簧之间有膜片,如果膜片漏气,则空气会漏到弹簧一侧,而弹簧与大气之间有泻压孔。

网友R:
滤清器的气杯在正常工作时不会漏气
当管路气压<0.1Mpa时会自动开启,将杯内的脏物吹出

网友S:
同意楼上楼上的,看下气源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