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DELTA)PLC

楼主(2006-04-28):
台达HMI如何实现一个PLC连多个屏?好象说明书中没有

网友A:
不能直接一机多屏。实现的方法就是:选择一台人机做主站,其他人机和plc一起做从站,从站人机和plc之间的数据交换通过主站人机来执行。

网友B:
请问竹根是不是中达电通的呀?

网友C:
楼上说对了。我已经把一机多屏的实现详细说明发到在线教程了。应该很快可以通过验证的。到时候LZ去看巴

网友B:
那您能否留个联系方式。我是中达电子吴江厂PLC工程部的,杨亚峰的同事。

网友A:
您好,我的电话:021-63012827-258。

网友D:
为什么要用多个屏接一个PLC呢,是什么项目会用到呀?我的印象是多个PLC接一个屏呀~

网友E:
我的方法是几个HMI通过ET200M接入Profibus总线再通过CP即可与PLC实现一对多通信

网友B:
请问竹根您贵姓?

网友F:
电气联接上如何实现呢?

网友A:
可以使用人机的com1口和plc通讯,com2口使用485通过modbus协议和其他人机通讯。如果是台达的plc,可以同时连接到com2通讯口。

网友:
不如HITECH、eView、WEINVIEW等人机方便,甚至不如国内的信捷,建议台达改进。

网友G:
竹根兄:应该把屏和PLC的站号不重复设置就可以吧?没有什么主从的!
例如:PLC站号为1,那么屏的站号依次为2、3、4、5……
然后所有的屏读取站号设为PLC的站号1就可以了

网友A:
如果只是设置站号,这就需要牵涉到plc编程,应用起来会更麻烦。

网友H:
如果您所用的從站皆為台達產品時,建議可利用rs-485進行多屏監控,切記一個com只能支援一種通訊格式,因此建議當從站皆為台達產品時,建議可利用rs-485進行監控架構的設計。
台達測試工程師 留

网友G(2006-06-15):
光洋触摸屏可以这样实现!
PLC程序不用做任何改动,跟1:1连接一样。站号为1。
触摸屏用485口和PLC的485口连接,把站号依次改为2、3、4……
触摸屏中的程序也基本相同,只需要把读取设备的站号都改为1。

网友I:
一个PLC连多个屏是这样的:让PLC做主机;HMI的协议是一样的,作为从机。用PLC写、读HMI的内存。在HMI上设计程序读取或写它自己的内存。用RS485连接。
我的网址:plc.123ye.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