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网友一个问题, 急!

楼主(2006-04-28):
松下的触摸屏QT30 ,原来的触摸屏坏了,从生产厂家购买一台原型号屏(以灌装用户程序),上机后主画面出现,屏的右上角显示"ERFF"就死机,按触摸屏的任何一个地方,均无反应。究竟是什么原因?请帮帮我!谢谢!

网友A:
我还没有用过松下HMI。看看它们的技术支持怎么回答吧。

楼主:
今天松下触摸屏已经正常。原因是我把数据通信的两根线SD RD倒反了,两根线互换位置后画面上有各种数据出现。“ERFF"应该是通信错误。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