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一个热电阻问题,希望大家帮忙解答,谢谢!

楼主(2006-04-28):
我买的是pt100型号的热点组,它的测温好像是整个电阻的平均温度。
但是我碰到的情况是,不能保证整个热电阻与之全面接触,这样的话,误差太大了。
请问有没有,通过前端点接触测温的热电阻?

网友A:
用铠装的,感温点就在端部。

网友B:
薄膜式铂电阻PT100只有米粒大,铠装形式的感温点就在顶端部位。

组装好的成品最小的10mm大小。

你用显示仪表吗?我可为你服务,我公司就生产显示控制仪表,有时间上我公司网站看看。有免费电话800 858 2033找技术部咨询。

技术服务部 邵工 13063058280直线电话0592-2632213
http://www.yudia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