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Ai仪表-温控仪,宇电公司的请帮忙,谢谢!

楼主(2006-04-29):
买了你们的708p型温控仪,
每次加热的电流显示很大,导致预设温度和实测温度偏差悬殊,
请问怎么样才能解决这个问题,
那个设置我不太会,希望能得到详细解答。

谢谢!

网友A:
找天天学,发送留言给他吧。用户名:peter_

网友B:
首先感谢您使用宇电调节器。很乐意为您服务。

   仪表第一次使用需要做自整定操作,说明书V6.5版22页,说明书V7.0版18页,详细讲述了自整定的操作方法。仪表自整定时自动确定内部的PID参数(M5、P、T)。

  如果不清楚可来电宇电技术部,恭候您的来电。

  我公司提供了免费电话800 858 2033转技术部,与您保持零距离的接触。

技术服务部 邵工 13063058280直线电话0592-2632213
http://www.yudia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