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姆龙(OMRON)PLC
如何与PLC建立连接

楼主(2006-04-29):
我在用SYSWIN 3.4试图与OMRON C1000H 建立连接时,遭到失败,重试几次也没有成功,其操作匀按操作手册正行,但在和开发的监控软件时PLC运行良好。为什么?无独有偶
在CX-Programmer2.0上在线连接也是同出一辙。还请各位大虾不吝赐教。

网友A:
你是否使用的是USB转串口这类的东西。
我碰到过这种问题是USB转串口的问题,用自己的软件通讯没有问题,但是编程软件是不行的。建议换一个。

楼主:
我用的是RS-232C 9针串口连接器,其只有TxD、RxD、SG三根线连接。没有用USB转串口。

网友B:
我用了PC卡转串口与三菱PLC连接,能显示读出,但读不出.提示通讯错误.那位高手指点指点.在下感激不尽

网友C:
我也想知道

网友D:
是你的这个通信电缆有问题,或者是你的电脑串口通讯接口有问题我用过SYSWIN 3.4和CX-Programmer5.0与PLC通讯没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