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姆龙(OMRON)PLC
关于OMRON CQM1 RS232的问题

楼主(2006-04-29):
OMRON SYSMAC CQM CPU21 PLC,有PERIPHERAL和RS232两个口,它们各自的作用是什么,我想用RS232口编程可以吗,与电脑RS232如何连?谢谢

网友A:
當然可以使用RS232編程,你有沒有編程線?

网友B:
这个比较简单,在欧姆龙的编程手册里就有RS232C与电脑的连接图,自己制作就可以了,
九针插头
电脑端 PLC端
2 ------- 3
3 ------- 2
5 ------- 9
注意看清楚九针插头的公母即可

楼主:
谢谢,那PERIPHERAL口用作什么呢

网友C:
我的网站上有OMRON的所有编程线制作接线图,可以去看看。
那两个接口都是可以编程用的,只是作用有点区别罢了!
欢迎进入www.gongkongjhh.com讨论切磋技术问题

网友D:
PERIPHERAL 是手持编程器的接口

网友E:
不明白,是否在与详细一点

楼主:
谢谢!我有一个上海欧姆龙生产的MPT001-C,是否也使用PERIPHERAL接口,另外请問一下,PERIPHERAL连接线一根要要多少价格

网友F:
自助下载,自己焊吧

网友G:
可以自己按照接线图来焊接的,很好用!

楼主(2006-09-23):
那个PERIPHERAL好多针啊,怎么焊

网友H:
楼主,大家说了这么多,还没明白呢? 232口的自己做条线就可以了。编程口的话 买条现成的。
QQ 365871920
MSN maxibinG1975@hotmail.com

楼主:
已经焊好了,用网线焊的,非常好用,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