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限位开关的选用

楼主(2006-04-29):
请教各位高手,普通液压缸带动的模具上要加装高精度限位开关,要求误差不超过0.5mm请问选用哪种限位开关比较好啊?

网友A:
固定死的,先定位,在让它感应信号.

楼主:
  谢谢!我担心的是行程开关的动作滞后问题.如微动开关,接近开关等,选用哪种好呢?

网友B:
接近的好点.没有机械磨损

网友C:
用液位变送器测量液位,用数显表显示液位然后就是设定你要的限位值。用接近开关也可以,如果你的测量的是金属那就不好处理。我建议你还是用液位变送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