磁性开关的原理

楼主(2006-04-29):
磁性开关是两根线,相当一个常开触点,但是,有个指示灯,灯亮的电源是哪里来的?????怎样构成一个回路.大家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A:
我也在纳闷

网友B:
指示灯什么时间亮?如果是动作的时候亮就是串联的。

网友C(2008-11-20):
我也不知道原理,好像还有三线的,哪位给我们讲一件啊?

网友D:
磁性开关里面是有电路的

好好看看电感式接近开关原理就行啊!

网友E:
一根信号线二根电源线吧

网友F:
2线的内部就是一个干簧管、稳压管、限流电阻,没有别的;三线的是三极管、电阻,太简单了,成本就是一两块钱。我发不了图片,有人要的话,何我联系

http://user.qzone.qq.com/494722760/blog/1227508461

网友G(2009-04-20):
磁性开关内部电路中有个二极管,是起什么作用的?多谢各位帮忙!

网友G:
磁性开关内部电路里的二极管不会是起保护作用吧

网友H(2009-08-11):
    我也不懂磁性开关啊。

网友H:
上面的junjie 是姓张吗?家是河南的,对吗?

网友I(2009-11-10):
开关内部是距离很近的两个舌片,其原理就是磁铁靠近,两个舌片被磁化,相互吸引而连在一起导通。

网友J(2013-03-31):
你可能说的是磁性开关接在PLC中,其实两根线就相当一个开关串了一个发光两极管,一根线接PLC的COM端另一头就接PLC输入点,这样接通的时候就在PLC内部形成压降,说白了COM端与一个输入点就是一个电源

网友K:
引用 网友J:
你可能说的是磁性开关接在PLC中,其实两根线就相当一个...

我们就是这样用的!发光管应是串联的!开关通的时候亮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