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PID控制

楼主(2006-04-29):
各位前辈,模拟量我没有做过。对Pid指令也不太懂,能给新手指点一下!
                                   x0          s1   s2   s3   d
我没有三菱的手册只有一本教材
          例如:                     -----[[----[pid d100 d200 d300 d400]
s1------存放置位置
s2------存放当前值
s3------用户定义参数的首地址。
d-------制定目标元件,存放输出值
              上面的这些置位置、当前值、输出值我都是一知半解的。而且那些微分放大系数,积分系数,比例放大系数要存放在哪个地方?能给一个实例说明一下吗?谢谢了!

网友A:
我用过PLC自带的PID。有时还不如自己编写PID好用,参数更方便调整。在上海或者较近的话可以帮你。看看我的网站:http://plc.123ye.com

楼主:
谢谢了,为什么自带的pid不如自己的好用啊?plc里能自己编pid吗,还是在上位机里编写呢?
     能给我一个带pid调整的程序样本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