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压电器/控制元件
根据电机功率选择断路器大小

楼主(2006-04-29):
请问根据电机功率如何选择断路器大小为最佳,如果电机分为:直接启动、Y-D启动、自耦启动、软启动呢?
谢谢大家参与讨论

网友A:
按额定电流的1.1——1.2倍确定可以了。

网友B:
断路器的选择根据电机的应用情况不同考虑脱扣电流和时间的关系,参考各品牌的断路器的脱扣时间曲线。分B,C,D型。

网友C:
阿D 哥按额定电流的1.1——1.2倍断路器有点小了,最好2倍选,因为我上次就出问题了,额定178A的电流我有的225A的就小了,搞得我和没有面子。

网友D:
选2倍有点大,要用D型的.

网友E(2010-10-11):
用什么函数,告诉你功率数值就能得出断路器型号,有哪位前辈知道告知

网友F:
国产通常选择1.5~2倍,进口通常选择1.2~1.5倍的额定电流

网友G:
如果是电机类负载,最好选择D曲线的断路器,按照实际电流大小乘以一定的余量来选择

网友F:
对:Hoteam 关于
如果是电机类负载,最好选择D曲线的断路器,按照实际电流大小乘以一定的余量来选择
内容的回复:
ABB 对于电机专门使用K曲线的断路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