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垦变频器求助

楼主(2006-04-29):
我手上有一台三垦IHF7.5KW的变频器,开始上电运行时显示过压故障,REST后就报系统故障2,再断电上电后,一直都是这个故障,请大家帮助一下.

网友A:
    恢复出厂看...CD099=1

网友B:
咨询代理商或技术服务热线。

网友C:
把电机线拆掉,然后空转运行,如果依然报警,那估计是控制板坏了,或驱动板检测电压的芯片有问题

网友D:
如果到主控板排线好的,那可能是主控坏了.我可以免费給你检测13958234728

网友E:
cd900=365 001 cd202=365 4-7.5  cd99=1试试

网友F(2011-08-29):
cd900=365 001 cd202=365 4-7.5 cd99=1试试这几个是啥参数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