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压电器/控制元件
市场上有无过零触发,电位器调节,输入输出全隔离的固态调压器呢?

楼主(2006-04-29):
现做一温控工程,须手动220v交流调压.请问市场上有无过零触发,电位器调节,输入输出全隔离的固态调压器呢?

网友A:
我有,你可以和我联系,YINXINGHERO@126.COM

网友B:
推荐芬兰DELCON固态继电器
1.界面4000V AC绝缘隔离 。
2.提供高稳定性可靠和可靠性且快速的开关切换和同步的状态LED显示。
3.用于取代机械继电器控制电流接触器、电磁阀等或是用于开关量、负载线、双线接近开关等到控制器的输入。(不能用于单相或是三相电机负载)
4.负载端和信号端两边都具有抗干扰能力
5.其负载电流即为工作电流;不像其它继电器,选择时要考虑余量。
6.DELCON绝大多数继电器不管多少次循环开关次数,平均寿命都超过20年。

网友B:
推荐芬兰DELCON固态继电器
1.界面4000V AC绝缘隔离 。
2.提供高稳定性可靠和可靠性且快速的开关切换和同步的状态LED显示。
3.用于取代机械继电器控制电流接触器、电磁阀等或是用于开关量、负载线、双线接近开关等到控制器的输入。(不能用于单相或是三相电机负载)
4.负载端和信号端两边都具有抗干扰能力
5.其负载电流即为工作电流;不像其它继电器,选择时要考虑余量。
6.DELCON绝大多数继电器不管多少次循环开关次数,平均寿命都超过20年。
luch_2000@163.com

网友C:
有,我用过20A,40A的

网友D(2007-07-25):
SSR-40VA这种固态调压器,哪个有说明书的吗??

网友E(2008-01-21):
我们是杭州晶谷电子有限公司,专业生产固态继电器,固态调压器,调压模块,整流模块,电机正反转控制模块的企业,质量可靠,品种齐全,袁克军,0571-57109910,13967134591,商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