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场仪表
问:压力变送器等4-20MA电信号,能够传送多远?

楼主(2006-04-29):
问:压力变送器等4-20MA电信号,能够传送多远?

网友A:
我用过最远的电信号传输不超过1000米.当然距离越长,扰动越大

网友B:
我印象中好像在某处文章看到理论上在2Km左右,不过要依据现场环境、传输电缆的不同等有差别。

网友C:
呵呵,最好不要超过500mi ,至于1000米好像很少。

楼主:
大家好,我记得,一般变送器都有一个工作的电压范围,比如16-36VDC,可是供电一般是24VDC,是不是供电电压24VDC减去屏蔽线在最大电流20MA时的电压降,即是变送器的供电电压,只要它满足16-36VDC,就可以?

网友D:
to 东北风
只要它满足16-36VDC,就可以了!
变送器的电源都有一个范围,只要你电压大于16V其就不受负载影响地

网友E:
我厂用的有400m,信号还算正常

网友F:
我们用过500多米的,也还好

网友G:
呵呵 跟电缆的横截面积有关,也就是粗细有关 比如1.5的线最好不超过1000米。

网友H:
用屏蔽电缆的话,最远可以传送1500米。

网友I:
我们用过屏蔽电缆,大约500米左右,效果还可以的!

网友J:
我用过在500米以内的正常。

网友K:
http://search.gongkong.com:8080/others_pages.jsp?filelist=que6EF2.tmp&call=getfilelist.exe&pageNum=1&no=10&query=传输距离&search_types=论坛

网友L:
计算仪表的负载,一般要小于750欧,留点余量,根据电缆的电阻率,计算长度即可.

网友M:
我觉得在1000米左右吧 太长了 信号容易受到干扰
导致测量值的不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