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衣卓老师关于ilon的问题

楼主(2006-04-29):
我的ilon上次用192.168.1.222登陆过一次
以后怎么也登陆不进去了,而且在lonMaker里面也commision不了,按一下Service pin没有反应?
怎么回事
我记得我使用默认的192.168.1.22登陆了以后
我改为自动获得IP,然后提交了一次,结果浏览器好像没有响应了,我就关闭了
然后就不行了

网友A:
找个串口恢复一下

楼主:
问题解决了!

楼主:
请问用ilon配置好网络后,可以在局域网内访问整个网络
如果想实现真正的internet网络控制,即除了局域网也想访问

应该怎么办?
是不是学要购买一个固定的IP?

网友B(2006-06-06):
有固定ip 最好了

没有的话 看你的网络好不好(adsl ..)
重起一次 就要重新配置一次访问ip 地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