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感发热

楼主(2006-04-29):
请问各位,我的PWM电路电感为什么会发热呀

网友A:
电感发热,当然是因为电流大了。

楼主:
那我应该怎么解决呀

网友B:
什么PWM电路啊?是电源还是驱动器?
自己设计的要看电感选用是否合理,买的成品看是不是出现了故障;

网友A:
发热就是I*I*R,要减小发热,就减小电流或者电阻。

网友B:
老刘没有讲到点子上,如果是电感的直流电阻产生发热,上述公式的解释最为经典,如果是高频电流或者脉冲电流则不适用啦。
楼主说的是PWM电路,其频率为数十K到数千K,已属于高频脉冲信号。此时电感的发热一般有二:一是涡流在磁体内流动,由于磁阻引发;二是甚高频电流集肤效应,使导体阻抗急剧增加引发;由于驱动器PWM频率不会很高,第二种现象不太有可能出现;重点考虑第一种情况,原因可能有:磁芯选择不当,线圈短路,电感没有固定紧,因高频振动而发热。
该问题我想做开关电源的应该更有经验,以上不周的分析仅作抛砖引玉,请各位朋友除错并斧正!

网友A:
“一是涡流在磁体内流动,由于磁阻引发”
这种情况,应该是铁芯发热。

“高频电流集肤效应”
一般来说,趋肤深度为1个波长,所以,应该影响不大。

网友B:
我想也应该是磁芯发热。
如果是高效率的高频DC/DC变换电路,比如新型DC/DC变换芯片,如果电感镀银可以提高效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