选型求助:X Y 双轴运动切割机的运动控制卡

楼主(2006-04-29):
选型求助:X Y 双轴运动切割机的运动控制卡,程序下载后能独立运行。
配LCD显示图形,

网友A:
脱机运动控制器,好象很多,而且做切割好象都没什么问题,但是“切割”这个范围太广了,而且各个行业都有他们自己的一些特殊要求,比如激光,火焰,机械等等,这些都不是紧紧一个“X Y 双轴运动切割机的运动控制卡”所能解决的,最好把你的情况说的更清楚一些。。。。。。。

网友B:
是啊,好根据你的要求啊
说的太笼统了。

网友C:
脱机运动控制器,性价比好,功能齐全而且运行稳定的绝对是屈指可数。

网友D:
广告也太那个了吧??

网友C:
这种概念不清的销售人员乱发广告的确不当.实际上起到负面效果.
回去问问你们研发人员PCI总线是否脱机再打广告.

网友E:
“脱机运动控制器,性价比好,功能齐全而且运行稳定的绝对是屈指可数。”

“性价比好,功能齐全而且运行稳定”还算是比较模糊的指标,只要提到下载程序脱机运行,好象一只手应该能数过来了。
不过,你确定需要的运动控制卡,而不是NC控制器?

楼主:
偶表达不到位,我对这各东东不甚了解,只是看到了机器,
是火焰切割

系统可下载G代码(也可能是其他的,LCD能显示该代码),脱离PC机可以运行,也可在机器上编G代码,运行。

谢谢热心人,期待您的帮助。

网友C:
没法再说了,再说就是“广告”了。因为这里是“技术”论坛。
感兴趣就发邮件到:triomotion@126.com

网友F:
每种切割工艺都略有不同,例如:穿孔,起切,交叉点,跳步,切速控制,等等,控制器必须严格符合切割工艺要求,否则不好用.

网友E:
个人认为,你要的不是运动控制卡,而是执行平面切割工作的NC控制器。
运动控制卡不会直接提供你所说的功能的,用运动控制卡实现着西欧额功能,还需要不少软、硬件开发设计工作的。

网友G:
2个办法
1,自己开发系统,用运动控制卡,有很多牌子的可以做到,苏州钧信公司已经用英国BALDOR卡与上海地区的切割机生产厂合作,做拉现成的切割机系统,美国PMAC卡也在大连,哈尔滨等地区多家切割机生产厂使用。应该还有大量的其他控制卡在使用。只是楼主既然关心脱机运行,上述2个卡,都是脱机使用的。
2,购买现成的切割机专用CNC系统,国内目前应该还没有合适的品牌,国外大量的可能是叫“海宝”吧。到网上查一下就知道拉,不过价格可能是天价,2年前好像20多万吧。

网友E:
控制卡,可选的,大概就是这几个了:
英国 BALDOR,好象只见过一种型号,六轴卡,支持 RS232 和 USB接口。
美国 PMAC,那款PC104总线的转换为USB?
TRIO 的卡好象大部分规格都是可以下载程序独立工作的,型号比较多。
GALIL 有几款可以实现脱机工作。

不过,从一开始的提问方式来看,好象目前自行开发的能力捎差,真的能用控制卡来写吗?甚至于,我怀疑能否提出对于控制卡的功能、性能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