速度精度千分之一用什么电机?

楼主(2006-04-29):
各位好,我们现在在做的东西要求电机的速度精度(波动率)在千分之一,其他的没什么要求。这个要求算不算高?这种情况用什么类型的电机最经济?
谢谢!

网友A:
也就是说在低速情况下运行稳定,估计你得选择直流力矩电机了,当然无刷的更好,不过价格是很贵的哦!

楼主:
哦,我不是这个意思
我的意思是说,比如我想让电机转速在1000转/分,那么它的实际转速应该在999转/分~1001转/分之间。也就是说我要求电机的转速很稳定,波动小。我们要求的电机转速(也可以是通过减速器后的转速)在几十到几百转/分。

网友B:
我想用普通电机加个编码器反馈可实现你的要求!

楼主:
请问需要用多高精度的编码器?另外我们要求电机可以长时间稳定工作在几个不同的速度值上。这样用普通电机合适吗?普通三相异步电机是不是工作在额定转速最好?谢谢!!

网友C:
用交流伺服电机吧。首先要解决控制精度,如果用指令控制,要进行串行通讯,如果用电压或电流控制,要保证电压或电流的控制精度达到1/1000以上,如果用脉冲控制,脉冲频率精度也要在1/1000以上。控制上能达到吗?
还可以选用带编码器功能的变频器,控制变频电机。
也可以采用直流电机,支流调速器要有编码器反馈。
再说,你怎么能知道电机的转速,测量的正确吗?

网友D:
只能选伺服了,
普通电机好象不行

网友E:
确实得用伺服了

网友F:
步进电机不行吗?用带细分的驱动,差不多吧

网友G:
这是驱动、电机、位置传感器和负载综合的问题。
对于恒定大惯量的负载,也许仅用异步电机,不控也能达到这个要求。

楼主:
怎么知道电机的转速,这确实是个问题。不知道有什么好的方法。
步进电机真的可以吗?

网友H:
大概要多大功率。扰动大吗?只要求静态精度吧。

网友I:
如果只要几百转的速度,在负载不大的情况下,步进也还可以。

负载情况如何,如尼古拉斯.凯奇所言,如果负载够大够稳,那么电机和控制都不是问题(不过,好象没有这么理想的情况)

楼主:
负载是有变化的,从直觉上看负载的变化不大。但是对于控制来说这个变化到底算大算小,现在心里真是没谱。
功率应该在1kw以内吧。

网友I:
波动千分之一,要求也不算低了,选个分辨率高一点、响应快一点的伺服吧。

网友J:
负载稳定吗?
功率有多大?
我同意用伺服电机.
是否可以把电机选大些,再加个飞轮?
步进电机再细分还是有波动

网友K:
我看你干脆用步进电机算了!!那几乎不波动哦!

网友L:
那要是跳步什么的怎么办?

网友I:
你把负载和速度计算好,它平时们会跳?你不算这些东西,用什么电机也会堵转。

楼主:
感谢大家的指点。
现在我们的负载等情况都没有最后确定,还处在方案调研阶段。由于以前没有做过,所以心里一直没底。
看了大家的讨论,决定还是先用伺服电机吧。先做个试验台子,保证能实现功能。实际使用的时候再看看能不能有更便宜的方案。
再次感谢。

网友M:
用变频器带PG或者伺服都可以

楼主:
PG是什么?

网友N:
不谈负载行吗?伙计们!!他什么负载呀?

网友O:
直流电机就可以达到了。但要反馈信号精度够。
伺服当然更好。

网友P(2007-06-10):
大家好!请问步进电机可以实现1000转的转速吗?谢谢!

网友Q:
估计需要高响应和高分辨率的伺服。

网友R:
to "zhl57":"请问步进电机可以实现1000转的转速吗"———一般而言,可以!

to “叫我小白”:如果是以额定转速为参考,则常见的通用伺服应该都能够达到“1‰”的转速精度。如果要求低速运行,比如100rpm,也达到1‰,那恐怕就得如您所言,必须“高分辨率的伺服”了。

网友S:
如果不涉及到商业秘密,不防说说具体使用环境的,步进做起来估计有些困难

网友P:
    谢谢各位及时的答复!

    现在我想定购步进马达及驱动控制板,请行家专业朋友帮助,具体要求如下:
1.马达要求:转速精确稳定,可以连续工作10小时。步进马达连续输出力矩100毫牛顿。(步进马达型号选择42BYG不知可以吗?)
2.驱动控制板:马达只需单方向顺时针运转,转速设两档,转速A为833转/分钟;转速B为1125转/分钟;两档转速可以独立微调,微调范围+/-5%(分辨率希望高一些);控制功能键4个(驱动控制板上有端子即可):
   a.启动关闭键 启动关闭马达,启动后默认转速A;
   b.转速切换键 转速A与B之间的切换,切换后分别有LED显示;
   c.转速微调键 一键为加,一键为减;

   联系电话:0551-3243247 张

网友R:
这么看是一个一体化的驱动控制器了,驱动和控制分开可以吗?那样的话,解决方案可能会多一些。

网友P:
驱动和控制可以分开,谢谢!

网友R:
去北京和利时电机看看,让他们出个方案。

网友T(2008-12-17):
引用 网友C:
用交流伺服电机吧。首先要解决控制精度,如果用指令控制,要进行串行通讯,如果用电压或电流控制,要保证电压或电流的控制精度达到1/1000以上,如果用脉冲控制,脉冲频率精度也要在1/1000以上。控制上能达到吗?
还可以选用带编码器功能的变频器,控制变频电机。
也可以采用直流电机,支流调速器要有编码器反馈。
再说,你怎么能知道电机的转速,测量的正确吗?

我认为这个说得很好,学习了.能加你为好友吗?QQ76096287

网友U(2009-02-05):
这个应该用力矩电机~~其实主要看一个电流波动还有就是驱动器的控制

网友R:
力矩电机?有些用力过猛!

网友V:
正负一转的控制精度对一般的伺服电机问题都不大...而且1000转的速度是伺服电机运行相对稳定的一个数值...但如果负载是变化的估计就很难保证了...还有就是步进真能做到么?还需要再慎重一点吧....

网友W:
首选当然是伺服电机了。

网友X:
(开环控制)步进电机速度纹波肯定> 0.1%,特别是低速。

 建议用直流电机速度闭环控制,根据速度范围选择编码器的精度(或用特殊方法补偿)

高精度速度控制 电机是关键!

网友I:
(开环控制)步进电机速度纹波肯定> 0.1%,特别是低速。

这个数据是什么条件下得到的?

网友Y:
我觉得用步进不太现实吧,楼主的转速要求也比较高,到了833和1125,这种情况伺服更合适点。然后,楼主得保证控制信号的稳定性波动至少要少于1‰,至于伺服,很多品牌的电机参考数据可以达到要求,实际应用如何,有待实验。

网友Z:
用伺服要考虑负载的影响,伺服空载达到这个要求应该没问题,所以说不考虑负载情况是没什么意义的

网友X:
对:刘岩利 关于(开环控制)步进电机速度纹波肯定> 0.1%,特别是低速。

这个数据是什么条件下得到的?
内容的回复:

不知道你有没有仔细研究过布进电机特性,你可以简单用编码器测测。

网友AA(2009-04-03):
我这里有松下伺服,可以达到你的要求。手机:13923801750 QQ:516828240 网址:http://www.sungreat-cs.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