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电磁离合器工作原理

楼主(2006-04-29):
请教各位电工师傅电磁离合器工作原理。

网友A(2006-08-11):
电磁离合器种类非常多,但工作原理只有一个,就是磁力线圈产生磁场,使主动和从动联接机构产生磨擦接合,或者啮合,从而获得扭矩的传递。
磨擦接合的一般为片式,有多片和单片,优点为价格低,允许高速结合,分为干式和湿式,可以在有油和无油的环境中工作。
磨擦接合还有磁粉离合器,其工作原理为电磁的两极间填充有一种非常细的金属粉,当磁力线圈通电后,金属粉磁化联接主动和从动,这种离合器有明显的优点和缺点。优点是响应快,根据电流大小可实现精度的微调,缺点是温升高,价格贵。
啮合式电磁离合器,一般叫牙嵌式离合器。和单片磨擦式电磁离合器的原理及结构非常近似,只是结合方式为齿式啮合。该离合器的优点是转输扭矩大,没有积累误差,可以做分度和定位结合。缺点是不可以高速接合。

我是上海第三机床电器厂的,是国内生产电磁离合器最早的企业之一。希望通过这个平台,广交同行业的朋友。我的MSN:zhao-tony@hotmail.com  TEL:021-64174620 我姓赵。

另外我公司希望引进一名从事电磁离合器研发工作的朋友,希望从事工三年以上的。并且熟悉目前电磁离合器的开发和发展动向。如果合适,我公司提供良好平台,住宿及良好的薪资待遇。工作地点上海。

网友B(2008-12-25):
你好,请你留个信箱吧,我想问下,多片和单片的具体区别,我是从事机械设计工作的,现在我们公司的设备要用到电磁离合器,想通过这个平台结交一些机械和电器方面的朋友。我的信箱:zhangzhiming0380@sina.com 希望能得到你的回复

网友C:
目前的磁粉离合器最大可传递多少功率?

网友D:
还有一种大概叫液力耦合。这种产品曾大量用于电厂的一二次风机。

网友E(2010-03-21):
高手求救,我负责电器维护,厂里的多片式电磁摩擦片出问题了,开始以为是摩擦片的弹性失效了,结果换了个新的,可是还是出了同样的问题。

我仔细查验了电路,电磁线圈失电后不能放开摩擦片,此时不带磁了,为什么还是不松开?高手救救我。联系:QQ41374119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