冶金
求助:在变频恒压供水系统中的压力传感器该如何选型?

楼主(2006-04-29):
最近做了有关变频恒压供水方面的设计,对压力传感器的选择存在疑惑。敬请各位指点!
我的邮箱是 aaa.528@163.com

楼主:
谢谢!如过我选择一个压力传感器,变频器,水泵电机,用PLc来控制他们的话,请问该如何实现他们之间的连接?变频器我准备用ACS600,PLC用西门子的S7-200,压力传感器用什么得好呢?

网友A:
呵呵,压力传感器当然用我的比较好了!:)不过恒压供水做过不少,建议用PID调节,用变频调很麻烦的.

网友B:
用压力传感器,和1台变频器就可以了,传感器输出信号到变频器,利用变频器的PID功能就能实现。

网友C:
这个可能还需要考虑压力传感器的输出驱动能力,有时候4-20MA到变频器,信号就变的非常奇怪。

网友D:
压力变送器可选西门子经济性的(单量程,非智能型)Z系列(7MF1563---),也可以选智能型的(价格高),用PLC来实现恒压供水,比较麻烦。有现成的PID仪表,西门子有6DR19可选,还有其它很多牌子的,如美国红狮的P16,P48等等

网友E:
变频器就有PID功能,何必用PLC,变送器可以用普通的4-20MA信号的,也可用远传压力表。

网友F:
就是,只要变频器有PID功能,再加上一个传感器,完全可以了,没必要用PLC嘛!

网友G(2007-08-05):
不需用PLC 我过N套恒压供水系统,用远传压力表或压力变送器就行.

网友H:
我觉的压力变送器和变频器好点!就是压力变送器那种好那?

网友I(2010-06-09):
急压力变送器直接带动变频器运行的详细方案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