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扭矩测量仪

楼主(2006-04-29):
请大家介绍几种微扭矩测量仪。谢谢了。

网友A:
你好:
   我公司专业设计研发制造各种标准或非标准扭矩传感器,有静态扭矩传感器,动态扭矩传感器,非接触动态扭矩传感器,非接触微量程动态扭矩传感器.
  量程0.003--60000N.m(分若干档)可根据用户要求设计量程范围.
★ 性能指标
精       度 ≤±0.5%F.S
非  线   性 ≤±0.2%F.S
重  复   性 ≤±0.2%F.S
回       差 ≤±0.2%F.S
灵  敏   度 1±0.2mv/V
响 应 时 间 100 µs
额 定 功 耗 <150mA
额 定 电 压 24VDC
过  载   量 100%
使 用 温 度 0---60℃
信 号 输 出 10±5kHz( 4--20mA  1--5V )

网友A:
请问您是要测量动态(旋转)扭矩,还是要测静态(不旋转)扭矩呢,还用您要测量的最大扭矩有多少N.m
  我们的非接触微量程动态扭矩传感器采用应变电测技术和旋转环形变压器非接触传递能源和频率信号,有效的避免了集流环和电刷产生的摩擦,解决了动态测量中能源供应的不稳定和信号传输干扰的问题。采用霍尔效应或光电码盘对转速进行测量,60个脉冲/转。高转速时用测频的方式测量转速。如果转速低于60转,则采用测量两个脉冲之间的周期进行转速测量。(该系列传感器把敏感应变区设计在外面,消除了由于传感器量程小,轴承本身摩擦对传感器精度带来的影响。)
量程0.003-3N.m
  欢迎登陆我公司网站,http;//www.zhonglick.com
0316-7650350   3223677    13833660386
众力测控技术有限公司

楼主:
10微牛的有吗

网友B:
你是要静态的还是动态的?simeonpu@163.com

网友A:
你好:
  不知你是要作实验还是作什麽,用到这麽小量程的扭矩传感器.10微牛(10uN.m)的量程太小了,只有测量昆虫飞行时才用到这麽小的量程.
  我们目前的量程只能作到0.003N.m(3mN.m),这在国内就是最小的量程了.

楼主:
我用来测磁力的。量程是1000微扭以内的。用于产品检验

楼主:
你那个我也用的到的。请问价钱?还有你是否了解国外有没有测10微牛的产品?

网友A:
对不起,我们还没有看到或是听到有那一家(外国的)有这麽小量程的扭矩传感器.
还有不知你要测量的是动态的力还是静态的力?.还有精度要求多少?

价格面议

网友A:
量程太小了以后,传感器本身的精度就没有了.没有精度也就没有意义了,目前国内是没有你要得这个量程,我们的最小量程是0.003N.m(3000uN.m)它的综合精度在<1%.
 不过你要是想要1000uN.m,可以联系我们,我们可以作个实验,看它精度能达到多少,是否能满足你的要求.

楼主:
是静态的

网友A:
我们的0.003N.m是动态的,如果你需要静态的,我们可以给你提供.精度1%F.S.需要的话,请联系我们. 0316-7650350

网友C(2006-08-22):
我公司有你要得各种型号扭矩传感器是自己生产的你要的话与我联系 电话:010-80851883

网友D:
林与黄仪器国际贸易(上海)有限公司
PPKINETICS INSTRUMENTS CO.,LTD
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向城路19号10楼C座
tel :  021-50588726  Fax  :   021-50588727
E-MAIL:yehuo1983@yahoo.com.cn
联系人:李旨印 13671810760
网址:www.ppkinetics.com.cn

美国---仪器仪表/气动元件/asco除尘阀/DVT视像系统/夹具
A:   气动元件 (Pneumatics Components )[/b]
1.      Tol-O-Matic无杆气缸
2.      enidine缓冲器
3.      Bimba 气缸
4.      Numatics电磁阀
5.      Humphrey气缸电磁阀
6.      Phd  气缸
7.      Nycoil软管
8.      Asco 除尘脉冲电磁阀
9.      clippard气动产品
10.     de-sta-co  气动夹具中国地区总代理
11.     robohand气动夹具中国地区总代理
12.     fabco-air气动产品
13.     thornton气动工具
14.     ARO气动产品
15.     FIRESTONE 气囊

B: 检测仪表 ( Process & Instrumentation )[/b]
1.      Dwyer Instrument  压差表,变送器,流量计,温湿度变送器等等
2.      King Flowmeter    流量计
3.      Flowline
4.      Galtek
5.      Furon 特氟隆的阀,管件等等
6.      Harrington仪器仪表管件等水处理产品
7.      Proximity
8.      Data Industrial专业做流量计、传感器等。
9.      Dataforth专业做变流器等。
10.     Digitec专业做温度指示器、控制器等
11.     Dixson专业做"PRO-系列等
12.     Ectron专业做温差表等
13.     Expo Technologies专业做密封件、过滤器等
14.     General Monitors专业做瓦斯检测器
15.     Barksdale专业做压力、温度开关
16.   +GF+SINGET检测仪表
17.   ASHCROFT仪器仪表

网友E(2009-06-26):
以前用过上海钟表元件厂制造的微扭矩测量仪;最小分度值1微牛,满量程30微牛;可惜坏了。目前不知哪里有做

网友E:
现在许多机构对微小力和扭矩的研究正在深入,对于这类仪器与器件的需求也越来越大。遗憾的是没有见到此类具体应用的案例。

网友F:
这类案例不能说很多,但也有一些

比如电机开发中轴的检测

注塑机锁模力的检测

等等

网友G(2010-07-12):
国外对微型轴承的检测,用的就是微扭矩检测仪,不然如何保证产品质量

网友G(2010-09-16):
微型轴承的启动扭矩测量。本来,微型轴承(d≤3mm)振动、噪音测量都难以进行,扭矩测量就必不可少了。可惜,国内缺乏这类仪器。据说国外(德国生产微型轴承的企业自己)研发生产了这种仪器,不过没见过。也没见过网上有这类产品信息。

网友H:
本实用新型属于精密测量领域,涉及一种对微扭矩进行测量装置的改进,由于采用游丝和指针相结合的结构方式,使对微小电机的扭矩输出测量过程简单且便于观测、操作,并同时提高了系统测量精度,还可通过对游丝的更换来调整系统测量范围。微小力矩的精确测量对微小电机的发展具有很大的促进作用,通过提高测量装置的测量精度,同时简化结构、降低成本可使微小电机在微精密加工、现代医学、精密检测计量等学科领域内具有广泛的应用前景。
主权项
权利要求书 1.一种微扭矩测试仪,包括有:底座1,立柱2,导臂3,被测微电机9,电机装卡件10,其特征在于,还包括有:顶丝 4,电机联接轴5,指针6,表盘7,游丝8,三维工作台11,导臂3为连接主体,其支撑由立柱2通过螺钉预紧提供,立柱2 通过螺纹联接于底座1上,顶丝4、游丝8、表盘7和电机联接轴5从上到下顺序连接在导臂3上,其中游丝8的一端与导臂联接,另一端与电机联接轴5固定在一起,可自由转动,指针 6安装于游丝8可动端上表面,随其自由转动,用以指示转动角度,三维工作台11安装在底座1上,可三维调节安装于其上电机装卡件10和被测电机9的位置。

网友I(2011-12-28):
北京中瑞能仪表专业生产扭矩传感器

网友I:
其它扭矩测量方法 --北京中瑞能仪表专业生产扭矩传感器,www.zrn360.com  400-676-6002

  1. 压磁式扭矩传感器(压磁式扭矩测量的原理)

  压磁式扭矩传感器结构如下图,它是利用轴受扭时材料导磁率的变化测量扭矩。其特点是可以非接触测量,使用方便,但要求旋转过程不出现径向跳动,否则铁芯与转轴间隙改变,会造成测量误差甚至破坏测量设备。

  2. 磁电感应式扭矩传感器(磁电感应式扭矩传感器的原理)

  磁电感应式扭矩传感器结构如下图,它是在转轴上固定两个齿轮,通过其所在横截面之间相对扭转角来测量扭矩。

  3. 光电式扭矩传感器(光电式扭矩测量的原理)

  光电式扭矩传感器结构如下图,它是在转轴上固定两只圆盘光栅,通过两光栅之间相对扭转角来测量扭矩。

  光电式扭矩传感器

  如左图(光电式扭矩传感器)所示,在转轴4上固定两只圆盘光栅3,在不承受扭矩时,两光栅的明暗区正好互相遮挡,光源1的光线没有透过光栅照射到光敏元件2,无输出信号。当转轴受扭矩后,转轴变形将使两光栅出现相对转角,部份光线透过光栅照射到光敏元件上产生输出信号。扭矩愈大,扭转角愈大,穿过光栅

网友J(2012-07-26):
2. 磁电感应式扭矩传感器(磁电感应式扭矩传感器的原理) 各种分析仪尽在深圳英伦单人操作分析仪www.yinglunyule.com如左图(光电式扭矩传感器)所示,在转轴4上固定两只圆盘光栅3,在不承受扭矩时,两光栅的明暗区正好互相遮挡,光源1的光线没有透过光栅照射到光敏元件2,无输出信号。当转轴受扭矩后,转轴变形将使两光栅出现相对转角,部份光线透过光栅照射到光敏元件上产生输出信号。扭矩愈大,扭转角愈大,穿过光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