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变频器安装在同一个控制柜中的控制显示仪表,有什么办法可以减小干扰?

楼主(2006-04-29):
和变频器安装在同一个控制柜中的控制显示仪表,有什么办法可以减小干扰?

网友A:
1.布线是关键,信号线与动力线要分开。

2.变频器要有可靠的接地!

3.选用抗干扰性能好的显示仪表!

技术服务部 邵工 13063058280直线电话0592-2632213
http://www.yudian.com/

网友B:
仪表电源加滤波器
或改用24V供电!

网友C:
分开可靠接地,注意走线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