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气连接
电机接线盒绝缘故障求助

楼主(2006-04-29):
本单位的风机使用变频调速,经常发生电机接线盒绝缘故障,故障现象为绝缘击穿,变频器与电机的距离约为150米,电机为132KW,求教各位高手是否与变频器的高次谐波有关系,怎么处理。

网友A:
应该变频器的高次谐波有关系,看看说明书啊!

网友B:
距离好像远了点.加个输出电抗器看看吧

网友C:
...我一直都只是在上面阅读学习,没能给人发表什么意见,工程师积分太少了....可怜

楼主:
多谢各位,因为风机共有112台量比较大,所以不能不谨慎,看说明书上说变频器内部有输出电抗器啊

网友D:
应该加电抗器或滤波器!

网友E:
传输的距离太远了..要加滤波器或者把变频器放到现场..长距离的话电机的线圈承受的电压太高,质量差点话经常会激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