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相异步电机的一个问题,真奇怪???

楼主(2006-04-29):
有一台锥形转子电动机 ZD41—4  三相380V  频率  50HZ  功率:7.5KW
转速1400rpm    接法:Y  。
      该电机在使用过程中,只要一启动就跳闸。
      拆下电机检查,发现轴承33208已破裂,电机的漆包线光亮,无变色变味的现象。
      检查三相绕组,每两者之间均为16欧,对外壳绝缘还好。
      再看电机线圈外部,发现有一根线已断了。
      奇怪的是:即然一根线已经断,为什么量得的电阻却是一样的呢

网友A:
你测量电阻使用的肯定万用表,用电桥测量绝对不一样

网友B:
用摇表测一下

网友C(2008-12-09):
请问有谁知道ZD1   51-4    电机的轴承型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