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集和控制23个(4个需调节)模拟量和11(4个需输出)个开关量用PLC还是智能仪表好,从稳定性和价格

楼主(2006-04-29):
采集和控制23个(4个需调节)模拟量和11(4个需输出)个开关量用PLC还是智能仪表好,从稳定性和价格

网友A:
你这种多点控制的点数中AI/O比较多需要细分一下考核,一般情况下多点数控制PLC性价比划算!不过你提出的这种AI/O量比DI/O量多一倍多,看来模拟测量、控制输出很多哈,自己可以通过配置选型核算一下,在不知道你的具体需求前不太好说了 ^_^

网友B:
建议你自己做板子吧,性价比好一些。

网友C:
我给你个方案:

用台计算机,配用软件自定【可选亚控组态王】

PLC还是智能仪表多可以的。我建议用带AI系列通讯智能仪表比较直观还能得到硬件厂商的支持,还可配用专用软件。

采集和控制23个(4个需调节)模拟量:用4台调节器配采集模块

11(4个需输出)个开关量:用开关量输入输出模块

提个建议

技术服务部 邵工 13063058280直线电话0592-2632213
http://www.yudian.com/

网友D:
用仪表比较经济省事,用PLC还要买模块,价格高点。用板卡也可以

网友E:
看你的控制精度要求。一般情况下,用表比较省事。仪表的A/D有16位的,PLC的A/D达到16位成本很高。仪表的升级产品——模块也是较好的选择。 主模块下扩展16个功能模块,主模块起到通讯和数据备份功能,功能模块品种丰富,可按需要选择。 标准主模块具有:RS232/RS485通讯口,以及以太网接口;超级主模块不仅具有标准模块的功能,同时还具有虚拟的人机界面功能,数据记录功能(配CF卡插槽),通讯接口以及编程口同第三代人机界面。   ·只需几分钟,而非几小时就能用Red Lion 的模块建立PID控制系统   ·独立于PLC之外的精确,强大PID控制器   ·点击拖动预置的各型号PLC驱动程序,即可实现其和PLC之间的通讯,而不用另编协议   ·提供各种不同类型的模块:单路PID,双路PID,TC,RTD,电流,电压,以及数字量输入输出模块   ·基于windows的 软件,快速方便地设置参数   ·提供RS232,RS422/485,和TCP/IP 以太网接口   ·更换时,即插式模块,主机能自动识别   ·增加PID回路时,仅需增加模块   ·DIN 导轨安装 欢迎垂询!021-54807896/13370269729

网友F:
1、用PLC
需要编麻烦的程序,以及扩展模块,PID调节不是很理想;
2、用仪表
仪表操作不是很好操作,况且要调整PID参数,不是很好处理;
3、采集板卡+组态软件
采集板卡价格不是很高,组态软件MCGS64点的也就1000多,编程也很容易上手,支持的驱动也很丰富,比较推荐就是这种方案。但是,还存在一个问题,就是工控机如果出现死机情况,就不如用仪表或PLC了。

网友G:
选个好一点的控制记录仪就可以解决了,不用搞的太复杂,维护的工作量大。

网友H:
    化工仪表维护qq群欢迎大家加入!
群号:24462942

网友I(2006-05-31):
同意日月剑的一断内容,仪表达到16位很多,但PLC确实要贵些,不过系统的采集要求那么高吗?不知道我说的对否?

网友J:
控制回路、开关输出可用浙大中控的C3000过程控制器,C3000过程控制器可带4路PID控制及多路开关输出,数据采集可采用浙大中控的无纸记录仪

网友K:
简单采用华控的0511模块就可以做啦.每一个模块就可以采集11路模拟量信号.输出采用它的0508模块,包含8个IO输入\出开关量,应该足够啦吧.

网友L:
用什么方,要看你的爱好和财力了,有钱,你做成现场总线都行,没钱就用个智能仪表,兄弟,不要再发这样的贴子了,引得这么多人都来抢生意做,自己有点主见吧,不要别人说什么就是什么!!

网友M:
   用什么方,要看你的爱好和财力了,有钱,你做成现场总线都行,没钱就用个智能仪表,兄弟,不要再发这样的贴子了,引得这么多人都来抢生意做,自己有点主见吧,不要别人说什么就是什么!!顶

网友N:
下面引用由迎流而上在 2006-6-28 8:27:00 发表的内容:
     用什么方,要看你的爱好和财力了,有钱,你做成现场总线都行,没钱就用个智能仪表,兄弟…
--------------------------------------------------------------------------------------------
赞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