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备管理
地短路

楼主(2006-04-29):
有台东元7200MA的机器,空载正常,输出也很好,就是带了电机,报地短路,不知道是什么问题,请大峡们指教,

网友A:
测量一下电机线圈与地之间绝缘是否存在老化现象。

楼主:
如果电机是正常的话,变频器哪里会有问题呢

楼主:
请东元的高手指教一下

楼主:
电机是正常的,我换了变频器试了,没问题,我把3个929换了,还是不行,谁知道什么还有相关的吗??顺便问一下,主板的芯片是不是有2个脚烙在一起的吗?

楼主:
哎,快放假了,高手都不在了,郁闷啊,没地方下手了.

网友B:
输出电压是否平衡?检查驱动电路。

楼主:
李老师,您好,我的机器驱动都正常,输出电压也挺好,就是带了电机,启动后,报地短路,现在不知道哪里下手,可能是霍尔坏了。应该是检测部分出问题了,就是不知道怎么弄,请指教一下

楼主:
忘了问一下,哪位朋友有霍尔元件,型号是CT125-A,A240,

楼主:
没人有吗?哪位朋友有东元的配件留个联系方式,是不是51都出去玩了呀,,

网友C:
你好 ,你的变频器可能是电流互感器(霍尔)坏了,我修过台达B型的和你说的一样,要买不到霍尔你可以把坏的拆掉,从另一相霍尔上取一个电流信号过去,看看,估计问题不大能解决.

网友D:
同上!互感器的问题大一点

楼主:
谢谢各位,对互感器我不熟悉,所以我没有弄,主要是要焊接模块比较麻烦,互感器只有拆了模块才焊的下来,

楼主:
各位大虾,我直接上直流电后,发现有2个互感器的输出电压是15.3V,还有一个是16.3V,互感器的电源电压是15.3V,是并在1个电解电容上的,我没装模块,这种现象是否正常,请高人指点.

网友E:
霍尔电流互感器坏了,检三相不平衡,报接地.

楼主:
我觉得也是互感器的问题大点,就是不知道能不能屏蔽一个坏的互感器的信号,拆掉它回路里的电阻,行不行??或者按照楼上的拉根信号线过去,会不会有什么问题?现在我是头大了,闷

网友F:
一般霍尔不会那么娇的,
把霍尔去掉试试不就好了

楼主:
郁闷啊,从旁边拉跟线不行啊,还是拖了电机报地短路,去掉的话,会不会报警??我现在拆模块拆的头都大了,还有安川G5,3.7K上的互感器能代用吗???外型不一样的,

网友G:
我可以帮你搞定

网友G:
我可以帮你搞定13867536128

楼主:
终于弄好了,换了3个互感器,累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