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万火急:现场流量与DCS之间问题

楼主(2006-04-29):
   本厂有一台流量计其瞬时流量和DCS一致,但是其累计流量在半个小时就与DCS相差近一半,不知道是不同步还是其他什么原因,请高手指教.我们用的系统是横河CS3000.流量计是YAMATAKE的。请高手指教!

网友A:
请你先检查一下DCS的扫描周期,然后确定累计流量的积算因子

楼主:
扫描周期是1S,积算因子是怎么确定的,我不太懂!谢谢

网友B:
实际上可以使用CS3000带HART协议的卡件可以直接读出数据,什么问题都没有了!

楼主:
呵呵,要本着经济使用的原则呀。

网友B:
晕!你采购的时候没有买一块!价格真的还不贵!

网友C:
就这么简单吗?

网友D:
你的传输信号是不是使用4—20mA电流信号啊?建议换成频率采集。

网友E:
应该是时间问题,你检查一下YAMATAKE累计时的运算周期,是否和横河CS3000的周期一致,不行就看YAMATAKE有没有累计量输出,直接通道DCS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