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以前没调过电动阀,现有工程需要用仪表直接控制阀门,要选用那种仪表比较简单。

楼主(2006-04-29):
我以前没调过电动阀,现有工程需要用调节仪表直接控制阀门,要选用那种仪表比较简单。

网友A:
如果是电子式电动阀直接选普通调节器就行,否则选带伺服放大器的调节器。

网友B:
你的告之选用的是何种电动调节阀?接受的是何种控制信号。

以宇电产品为例:

如果是【电子式电动阀,控制信号4-20mA输入】选普通调节器AI-808AX型

如果是【电动调节阀,控制信号220V 正反转】选带伺服放大器的调节器AI-808AU5L5型,同时要考虑到反馈信号是电流/还是电阻

供你参考。顺便说一句:调试电动调节阀时,要用手动自整定方法。

技术服务部 邵工 13063058280直线电话0592-2632213
http://www.yudian.com/

网友C:
    化工仪表维护qq群欢迎大家加入!
群号:24462942

网友D:
用人工智能型控制仪表

网友E:
pid调节器,带阀位反馈 欢迎垂询! 021-54807896

网友F:
要看你的阀是什么样的阀了,用调节器就可以    了,
 再根据你的阀的情况来确定带伺放还是正反转

网友G:
电动阀直接用仪表控制可以选PID调节器或有伺服放大功能的调节器,根据你阀门来确定.我用过宇电的调节器,有阀位自整定功能,比较方便.

网友H:
你可以用上润仪表,我以前用过,比较简单,可以根据需要自动调节(正反转)。

网友I:
可以用厦门宇电AI808系列仪表,可以手动进行调节,也可以用PID控制调节。

网友J(2006-06-01):
如果遇到信号转换问题,可发邮件告之,我公司的信号转换器,为西门子,sew,bosch等客户解决大量问题,
jenalia@126.com

网友K:
可以采用正反比例马达控制,我们可以提供温度控制器

网友L:
欢迎加入传感器交流QQ群!!群号是:24606130.请大家多多指教..有兴趣的朋友欢迎加入...大家一起学习!现在已经有80几人了!

网友M(2006-08-03):
看这个网站WWW.BJJLS.CN
电话13337820350

网友N:
你说的不是很清楚,要看信号了,如果是4-20ma的电子信号就比较简单了,直接可以用智能仪表,否则你就要用PID调节器或带伺服放大器的调节器,比较麻烦,我用过,电子的比较方便,就是贵一些!!

网友O:
可以用一下: 英国WEST 中的阀位马达驱动控制器 P6170,8170,4170 控制类型:PID控制,带预整定,自整定,手动整定或ON/OFF控制功能 阀位控制属于 开环阀位马达驱动 可以四个输出,其中两个用于阀位控制,其余用于报警 输入可调 联系人:马先生 电话: 010-82751531

网友P:
我们有直接和电动阀配套的仪表,请访问WWW.ANYUTEC.COM

网友Q:
说的不错
值得看看  向大家学习了

http://www.jiangyuan.com.cn
深圳江元自控科技有限公司
0755-267189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