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控制仪表
如何在电脑上实现下料的批量控制,需要瞬时流量,累积流量,批量控制的累积流量,批量设定,有做过类似工程的吗?指点我一下

楼主(2006-04-29):
如何在电脑上实现下料的批量控制,需要瞬时流量,累积流量,批量控制的累积流量,批量设定,有做过类似工程的吗?指点我一下

网友A:
用PLC就可以了

网友B:
上位机PC用组态软件,控制PLC 采集数据

网友C:
同意楼上的!!!

网友D:
在电脑上实现下料的批量控制,需要瞬时流量,累积流量,批量控制的累积流量,批量设定。的方案用PLC能实现要求,但是如果要现场操作就没办法来操作了。 一般是采用批量控制仪表来实现的。软件上和现场多可操作。我公司已多次完成树脂行业的批量控制系统的项目。附图参考 我公司是专业生产AI系列显示控制仪表。用于温度、压力、流量调节,与温度传感器、二线制变送器配套使用,请关注!欢迎使用,谢谢! 厦门宇电自动化科技有限公司 技术服务部 邵工 13063058280直线电话0592-2632213 http://www.yudian.com/

网友E:
请看格锐控制器,专门用于批量配料控制:
www.greatelec.com

网友F:
国内很多流量仪表可实现,也可在流量变送器上实现。我已做了数套。tiger764321@163.com qq:563222667

网友G(2006-05-29):
可用上位机PC加组态软件,由PLC控制现场,采集器采集数据通过总线与上位机交换数据。
http://tgpgy.any2000.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