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控制仪表
需要外部防水,内部不发热且防爆的显示温湿度的仪表,带通讯。最好是国内生产的。

楼主(2006-04-29):
需要外部防水,内部不发热且防爆的显示温湿度的仪表,带通讯。最好是国内生产的。

网友A:
你需要外部防水,内部不发热且防爆的显示温湿度的仪表,带通讯。 要完成以上功能要把显示温湿度的仪表按装在保护盒里,仪表24V供电,内部通上正压空气,才能防爆。我们已做了很多个此功能的项目。仪表保护盒按装在现场,通过通讯线连接到计算机上完成温湿度监控 。 (附图参考) 最好选防爆箱! 我公司是专业生产AI系列显示控制仪表。用于温度、湿度、压力、流量调节,与温度传感器、二线制变送器配套使用。或项目配套。请关注!欢迎使用,谢谢! 厦门宇电自动化科技有限公司 技术服务部 邵工 13063058280直线电话0592-2632213 http://www.yudian.com/

网友B:
这种方法最好现场安装防暴箱,这样才能达到你的要求

网友C(2006-07-25):
迪文科技有防爆液晶终端,带通讯,他们的防爆产品使用在煤矿中,没问题,可以信赖!
www.dwin.com.cn
yifei@dwin.com.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