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S485/232/442
求助!!

楼主(2006-04-29):
rs485的通讯协议怎样编写?

网友A:
您是在問如何設計/規劃一個新的協議嗎?
還是在問如何把協議用程序實作出來?

楼主:
我是问如何把协议用程序写出来~~能指点下吗?谢谢!!!

网友A:
有遇到什麼問題嗎?

楼主:
我是一个新手,现在做这个设计,看了很多关于rs485的资料,但都是介绍使用中的问题,没怎么说编程方面的问题,所以还不知道怎么下手写~~请GaryLin大哥帮帮忙,最好是给个与该题目相近的程序参考下~~谢谢!!

网友A:
一般, 我們是將 RS-485 用一個轉換器, 轉接上 RS-232. 如此即可連上 PC 機的 COM Port, 寫程序就如同寫 RS-232 Serial Communication 一樣, 差別只在 RS-232 是全雙工通信, 而 RS-485 是半雙工通信.
I-7520 RS-232 到 RS-485 转换器
http://www.icpdas.com.cn/products/products_detail.asp?pd_code=C07090I7520
有些工控機上有帶 RS-485 Port, 此時您就不需轉換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