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控制零线会自燃

楼主(2006-04-29):
我在一次设备调试的过程中,在没有任何的负载的情况下自燃了,而且我后来检查了线路没有任何问题,零线也没有断的迹象,一直查了很久都没有查出是什么问题,如果有知道朋友请问可以帮我解释一下是什么原因吗?

网友A:
可能是线路老化或铜线裸露,或开关触点接触不良等

网友B:
看看零线是不是接地了

楼主:
线路没有老化,因为这是一台新的控制柜,检查也没有那里接触不好

网友C:
线路有问题

网友D:
应该是线路的事!

网友E:
可能是零线选得太小.或者是绝缘不好.

楼主:
我的控制零线用的0.75平方的,而且我用了钳行表卡了电流,也只有3安的样子,在说又是在没有任何负载的情况下,那来的电流啊,刚开始我也怀疑是线路,但是我检查了很多遍都没有发现任何为体,绝缘我用表测了,也没有问题,请个位帮我分析一下原因好吗?

网友F:
啊!0.75平方的线承载3安培的电流!

网友G:
零线用1.5平方的!而且你的零线不要同时接地!

网友E:
不太具体清楚你的控制线路,如果不放心,可在控制零线上加一个5A的保险.故障可能是在某个元件动作后造成零线过载.

网友H:
零线太细了,应该选长时间的待机电流也不小,建议采纳楼上的提议

网友I:
没有负载,我估计是被烟头点着啦

楼主:
0.75个平方的零线过载3安的电流绝对没有问题,在说整个控制柜当中零线与零线的距离只有那么一点点,不会存在误差的,还有就是一个最重要的问题就是它是在没有任何负载的情况下自然的,如果说是在过载中自然的我可以理解和分析,但是它是在没有负载的情况下啊,请大家帮帮忙!谢谢

网友J:
不太可能,应该还有别的原因

网友K:
是变频设备吧,估计是谐波电流.加大电线

网友L:
你所为自燃是怎么回事呢?

网友M:
自然了几次,如果是一次的话,那就不必查了

网友N:
会不会是因为回路所引起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