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川驱动控制
安川变频器求助

楼主(2006-04-29):
安川606V72。2KW变频器最初时上电充电继电器不吸合,开关电源是正常的。带电机运行时充电电阻冒烟了,现在开关电源也不起振了,充电电阻,开关管是好的,另外也没有找了什么坏的地方,请教各位大侠咱回事哟?

网友A:
充电继电器不吸合,带负载充电电阻肯定过流啊!现在开关电源肯定损坏了!仔细查查电源,再看看继电器为什麽不吸合.应该不是很难!

楼主:
开始没有发现充电继电器不吸合,起动电阻冒烟时我马上断了电源,电阻还是好的。开关电源没有理由损坏的。。。
经检查开关管S极跟N断开,接上后还是不起振??

网友B:
你的继电器不吸合看一下驱动板上到继电器的24V是否正常!也有可能是主板到继电器的信号有问题,好象是一个三极管控制的!现在开关电源正常吗?查一下开关电源的快熔及开关管是否坏!

楼主:
开关管跟快熔都是好的。。。我只是试机带了一个小电机。。。

网友A:
开关电源肯定有东西坏了!开关管对地都烧断了,肯定有过流了!这样肯定有东西坏了.好好查查!不要就盯开关管,查一下其它小元件!

网友C:
我也有安川变频器毁了,面板显示低电压,可现在上电就没显示了,用表量过都正常,那位高手帮帮忙,是G5A4015系列的,有说明书也共享一下,深表感谢

网友D:
wa_8088,你那的是广州的我可以帮你搞

网友E:
刹车部分短路....或继电器有问题.....

楼主:
现在好了,原来是一个小的稳压管坏了,开关管的S极跟N端也炼断开了。。。谢谢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