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压电机综合保护参数怎么计算??

楼主(2006-04-29):
10KV电动机,6000KW,空压机负载。过流、过压、欠压、过载保护怎么整定?是否需要电网参数或电动机参数?
差动保护是不是就是差动速断保护?接触器不可以分断短路电流吧?

请指教!谢谢!

网友A:
您好!我公司生产的PMM2000数显电力监控仪表就是专为电机综合保护而制,PMM2000电力网络仪表有欠频、过频、欠压、过压、过流、过载、逆功率等保护功能,延时时间及要保护的参数值都可以自己设定,成为电机运行的智能管家。

网友B(2008-10-07):
电动机配套保护器可以查资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