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电气
对变频器输出电压的疑问

楼主(2006-04-29):
当380V电压的三相交流电源,接入变频器驱动380V的三相交流电机,在变频器运行于50Hz的频率下,它应该给输出相当于380V的交流电。对于变频器来说它经过整流滤波后的中间直流电压的最大值应该是538V,还是620V?如果是538V的话,对于滤波电容的中点来说是正负269V,经逆变后输出的PWM波形相当于幅值为269V,频率50Hz的交流电,其有效值也就是190.2V,线电压329.4V,电机根本得不到380V的三相电压。如果中间直流电压为620V时电机才可勉强得到380V的三相电压。我的疑问是变频器运行在50Hz频率下,电机究竟是否能得到380V的三相电压。

网友A:
你的计算有误.找本电工基础看一下.

网友B:
找个指针表测一下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