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陆590系列的PROFIBUSDP通讯

楼主(2006-04-29):
1.概述: ☆ 适应的调速器 584SV 软件版本 4.x 以上 590+ 软件版本 5.x 以上 590+DRV 软件版本 5.x 以上 605A & B 软件版本 4.x 以上 605C 软件版本 4.x 以上 690+B 软件版本 1.x 以上 690+C,D,E,F,G,H,J 软件版本 1.x 以上 ☆ 使用屏蔽双绞线连接,A类双绞线通讯距离9.6Kbps时1200m,1.5Mbps时200m。 ☆ 具有硬件自诊断功能 ☆ LED指示灯指示通讯状态 ☆ 波特率自适应 ☆ 软件设置从站地址 ☆ 主站通过参数标记号存取参数书 2.硬件连接 通讯技术卡通过调速器的P1通讯口连接,一般有六个端子,接线图如下所示:
端子定义:1#,PROFIBUS 0V信号参考;2#,DC+5V/50mA信号;3#,数据正线(B线);4#,数据负线(A线);5#,连接适配器用RTS信号;6#,GND地线。 若调速器为网络终端的话,需要加终端电阻,接线如下:
电阻为普通色环电阻即可,阻值误差:±5%,功率不小于1/4W。 3.状态指示灯的含义: NETWORK灯:不亮,无连接;短闪烁,等待参数;闪烁,等待组态;长闪烁,数据交换错误;长亮,数据交换。 MODULE灯:不亮,硬件错误,没送电;短闪烁,自检,硬件内部故障;闪烁,错误的通讯选项或无选项;长闪烁,参数值超范围;长亮,无错,正常。 4.调速器配置 通讯技术卡安装后,在MMI内配置调速器,如下图:
设置TYPE为PROFIBUS DP,ADDRESS为所需要的站地址。 若使用组态软件ConfigEd_Lite设置,如图:
设置TYPE为PROFIBUS DP,INPUT 1为所需要的站地址。 调速器设置完毕。 具体操作可以去我们的网站看一下,www.saetc.cn
技术天地里有相关的文章 大家有什么好的看法可以不吝赐教 大家可以讨论讨论。

楼主:
为什么看不到图片? 谁能帮帮忙?先谢谢了 再发一边看看 为什么看到了?郁闷 为了不影响大家看,把下面的删掉了,呵呵

网友A:
能说说通讯控制字吗?

楼主:
参数描述及数据转换

1.MMI参数描述

TYPE
选择通讯技术卡的类型
可选类型:
0. NONE
1. RS485
2. PROFIBUS DP
3. LINK
4. DEVICENT
5. CANOPEN
6. LONWORKS
7. CONTORLNET
8. MODBUS PLUS
9. ETHERNET
10.
ADDRESS
      PROFIBUS从站地址,可选范围0-126,注意,0,1,2三个地址通常作为主站地址使用,要注意避免。

EXT DIAGNOSTIC
(External Diagnostic)外部诊断,范围:0-FFFF,这个参数的第2和第3个字节显示的是主站诊断描述,具体可参见PROFIBUS DP通讯手册。

INT DIA SELECT
(Internal Diagnostic Select)内部诊断,范围:0-29999,具体可参见PROFIBUS DP通讯手册。

UNUSED1
  保留参数

UNUSED2
  保留参数

FAULT
通讯技术卡故障
0. NONE                    无错
1. PARAMETER       参数超范围
2. TYPE MISMATCH     类型和使用的通讯技术卡不匹配
3. SELF TEST        内部硬件错误
4. HARDWARE       外部硬件错误
5. MISSING         没有通讯技术卡安装
也可以参考NETWORK 和MODULE LEDs指示灯来判断故障状态。

VERSION
通讯技术卡版本,范围0-FFFF ,没有安装时自动复位为0。

NETWORK STATE
通讯技术卡的网络状态,范围为下面所示,
0. DATA EXCHANGE
1. DATA EX ERROR
2. WAIT CONFIG
3. WAIT PARAM
4. BAUD SEARCH
5. DISABLED

DATA EXCHANGE
数据交换模式,参数和配置正确,从站和主站开始交换数据。
DATA EX ERROR
数据交换模式,参数读写错误,该参数值指出至少一个参数的读写是错误的,例如写一个参数超范围。
WAIT CONFIG
等待组态,该参数表示从站组态已被主站接受,等待主站发送组态数据。
WAIT PARAM
等待参数传递,该参数表示从站发现有效的波特率,等待主站发送数据。
BAUD SEARCH
从站换没有发现有效的通讯波特率。
DISABLED
无效,原因可参看FAULT参数。

INT DIAGONSTIC
内部诊断,范围0-FFFF,参见PROFIBUS DP通讯手册。

数据转换:
PROFIBUS所有要交换的数据都以一个字为单位。
转换关系如下:
INT  300.00(10进制)  7530(16进制)
INT  -300.00      8AD0
BOOL   FALSE   0000
BOOL   TRUE    0001

例:调速器显示SPEED FEEDBACK 值为64.02,则传送给上位机的值为1902(十六进制)

楼主:
关于通讯的数据,需要在上位机里组态,以S7300来说,可以在硬件组态里添加需要读写的参数标记号,然后调用通讯功能块来读写,具体操作可以去我们的网站看一下,www.saetc.cn
技术天地里有相关的文章

网友A:
s7-300与590P通讯是用PIW,PQW,还是用SFC14,SFC15,如果都可用,那各有什么优势?请多指点,谢谢!liuweiplc@163.com

楼主:
   指点道谈不上,咱们共同讨论一下,根据我的经验,实际上在s7-300中组态的590P的参数标记号被映射到S7300的输入输出上,即PIW,PQW,原则上两者都可用,用PIW,PQW,用传送指令一次只能传送一个字,如果用SFC14,SFC15的话,每次可用传送多个字节,比较灵活的。我们常用的是SFC14,SFC15。

网友A:
feachane:你好!很受启发,能否提供一二个程序例进一步深入的学习,我经常会用到590+及690+设备改进,谢谢。

楼主:
lcx426:你好,你在线呀,哈哈,你去我们的网站看一下,在技术天地里我做了一个S7300组态的例子,你可以看一下,回头我找个例子给发过去,我们的网站是:http://www.saetc.cn

网友A:
feachane:你好,我随时在线,网站我看过了,很好,我在杭州做设备维护,公司有不少欧陆产品所以感兴趣,还请多指教。

网友A:
俊奇:你好!看过技术天地里的组态,有个问题:既然过程参数中有读和写数据,那给定数据(Demand Date)及(Process Read-Write) 有何用处?不用它可以吗?

楼主:
    lcx426兄,你好,刚才忙别的事了,没及时看到,不好意思!
Process Data Read和Process Data Write是一次读/写一个参数,按照你设定参数号一个一个添加下去,Process Data Read-Write是一次添加两个参数(即一个读,一个写),Demand Date则是一次添加8个参数,(即四个读,四个写)。在我看来,他们没有Process Data Read和Process Data Write灵活,需要改动话是很方便的,不用他们完全可以的。

网友A:
俊奇:我明白了,受益多多,五一节快乐!

网友B:
这么好的帖,这么现在才发现!谢谢,我很受启发。我去www.saetc.cn/可是资料下不了啊,怎么回事?

楼主:
 回青峰:
我们网站有点问题,但资料还是可以下载的,只不过没有进度条显示,但文件都不大,网速可以的话很快就会下完的,稍等一下就行了。

网友C(2006-12-07):
我最近也在做SSD和西门子的DP通讯呢~您的文章不错~!支持一下~!

网友D:
我们有590C的PROFIBUS通讯板,自己做的,跟欧陆的一样,价钱比欧陆便宜得多,现在用在几套大型设备上,性能不错。欲了解更多详细情况,请联系0757-86239994 欧工  run144@163.com  西门子S7-300PLC跟欧陆590C用PROFIBUS通讯很方便,只要主站组态配置好,590地址等参数设置好就行了,只需要管哪些参数要读,哪些参数要写,其它的事情让主站PLC完成,我做了几个大型项目,包括五机架冷连轧机、1320mm不锈钢可逆冷轧机、1400mm拉弯矫直机、平整机等,都是用PROFIBUS做的,很好用,效果不错,欢迎交流。

网友D:
大家帮忙顶起来啊

网友E:
我也遇到过S7-300和欧陆的直流调速器应用PROFIBUS组成控制系统的实际应用,楼主的帖子让我对这类应用更加深了认识!

网友F(2007-01-29):
feachane兄你好,能否给我发一个s7-300通过PROFIBUS与欧陆590+通讯的例程,谢谢

网友F:
对了,我的邮箱是hotwinterplc@gmail.com 谢谢

楼主:
to:刘志成
     例子程序给你发过去了,请查收

网友F(2007-03-10):
to:feachane
我没有收到呀,能重新发一遍么?或者发到liuzhicheng0724@163.com

网友G:
好东西也给我来一份.邮箱.jjqcom@yahoo.com.cn
谢谢!

网友C:
to: feachane
请问王工,我怎么知道那些参数是可以通过通讯读取的,又怎么分辨他是读的还是写的?

网友C:
to: feachane
请问王工,如果我想通过网络写速度给定,那么我把我的速度给定数值直接给到289或者291或者41是否可以呢?谢谢

楼主:
 to:ANSALDO
590系列所有带标记号的参数都是可以通过网络读取的,一般来说块图中的输入参数可以修改,但不是所有的都可修改。
    把速度给定数值直接给到289或者291或者41都可以,但是需要在框图中把它们的连线给删掉,否则给不上参数的,不知道你是用在什么场合?有没有斜坡要求?若有的话,建议你给到参数号5斜坡输入上面,同样5到249的连线也要删除掉。这样程序里就不用再编制斜坡了。你用在微调场合的话就无所谓了。

网友C:
好的,理解,谢谢王工!

网友H:
  feachane  你好,能否给我发一个s7-300通过PROFIBUS与欧陆590+通讯的例程,谢谢!     livy98@163.com

网友H:
有没有做过欧陆650V  变频调速器的 PROFIBUS+S7-300-2DP
的通讯!我们客户提出来要做,可惜没有这方面经验.可否提供例子!
 livy98@163.com

楼主(2007-04-11):
SWD技术:
  你好,不好意思,这些天比较忙,估计今天差不多能忙完了,明天有时间的话我给你搞一个,问一下650V具体有哪些要求?都通过通讯控制什么东西?

网友H:
feachane  你好
欧陆650V变频和S7-300的PROFIBUS-DP 通讯!我这个650是5KW的所以通迅板占有了操作面板OP-keypad原来的位置

我在CELlite中删除IPUTA(tag130)的内部链接 以及相应的设置
1.PLC通过tag130给定速度,同时可以用外部DI1接线来启动电机,说明通讯没有问题.
2.我同时删除Run Forward(tag291)的内部链接.给tag130赋值,同时
给tag291(在PLC中是一个8位的PIQ10),所以我赋值OX01 ,但不能实现控制起停.

tag291,tag130  两个应该就足够启动的了吧??(tag271其实不用的吧),

网友H:
设置如下:

网友H:
 feachane:你好, 590通讯设置完成之后短接C3,C5,B8,B9到C9,然后给 tag5赋速度, tag162(启动)赋值1,tag168(使能)赋值1,应该就可以启动了是么?

楼主:
SWD技术:你说:
1.PLC通过tag130给定速度,同时可以用外部DI1接线来启动电机,说明通讯没有问题.
速度控制你试过吗?
我查了一下,650好像不能用PROFIBUS通讯,可以用MODBUS,另外通讯你试过吗?
GSD文件有吗?

楼主:
to 有可能任务:
    对的,辅助启动tag161,辅助点动tag227,辅助使能tag168是和C3,C4,C5相与的关系,平常它们3个是ON的状态,若用通讯的话,最好现在调速器上把它们改为OFF状态,保存之,然后用通讯在给它们置一,就能启动了。

网友H:
feachane 谢谢你给我发了一个S7-300的例子,但是好像没有启动控制啊?你是用5.2的300软件么?
SSD  650V有PROFIBUS通讯的(新增加的选项)
我可以给你发一个GSD给你,我这几天在用650V通讯的.

网友H:
feachane:

feachane:  引用   加为好友   发送留言   2006-4-30 10:56:00
       指点道谈不上,咱们共同讨论一下,根据我的经验,实际上在s7-300中组态的590P的参数标记号被映射到S7300的输入输出上,即PIW,PQW,原则上两者都可用,用PIW,PQW,用传送指令一次只能传送一个字,如果用SFC14,SFC15的话,每次可用传送多个字节,比较灵活的。我们常用的是SFC14,SFC15。

SFC14,SFC15 但是Process Data Read和Process Data Write  也是一样啊!PIW,PQW,直接使用应该也可以吧>

楼主:
to 有可能任务:
   你好,谢谢你给的GSD文件和PROFIBUS说明书,呵呵,我也是现在才知道650V也可以用作PROFIBUS通讯的。落后了!!!
   SWD技术也是你吧?
   有事了,忙完给你回复.

楼主:
     终于忙完了,
     GSD文件我加载试了一下,650V的参数标记号已经列出来了,可以拖到PLC的输入输出里用,PIW,PQW可以直接使用的,不用SFC14,SFC15是可以的.
     至于你前面问的,给tag291赋值OX01 ,但不能实现控制起停. 是因为你把Comms Control功能块里Remote Comms Sel置一了.

楼主:
  Remote Comms Sel是选择远程控制模式的,设为FALSE是远程用端子控制,设为TRUE是远程用通讯控制.
  SSD调速器的远程/本地控制是有点绕人的,
    1.本地控制是指在现场用操作键盘控制,
    2.远程控制是指在远程用端子直接接线控制或者用通讯控制.端子控制实际上是控制Sequencing Logic里面的几个参数,例如DI1控制Run Forward.你虽然把DI1(Tag31)和Run Forward(Tag291)的连线删除了,通过通讯控制Tag291,但实际还是端子控制的方法.把Remote Comms Sel设为FALSE就可以控制了.
   通讯控制实际上是通过你上面说的Comms Command(Tag271)通讯控制字来控制,具体的每位定义可以参见说明书,Comms Statu(Tag272)通讯状态字为反馈回来的调速器的状态,Remote Comms Sel设为TRUE时只能通过271来控制,此时端子不能控制调速器运行。
    3.速度控制不受远程/本地的影响,所以可以还用130无所谓的。

楼主:
我手头上没有650V的装置,应该是这样的,你试一下,不行的话再讨论!!!

网友I:
总线方式的这种方式感觉慢,没有做过,只是从别的用途推理,可能我没有用好

网友J(2007-05-11):
feachane兄你好,能否也给我发一个s7-300通过PROFIBUS与6台欧陆590+通讯的例程,我的邮箱是weizhongqiang@163.com 谢谢!

楼主:
NN浪子:
   你好,程序给你发过去了,请注意查收。

网友K:
feachane您好,能否也给我发一个s7-300通过PROFIBUS与欧陆590+通讯的例程,我的邮箱是xiaoji_1981@163.com 谢谢!

网友L(2007-09-13):
feachane您好,能否也给我发一个s7-300通过PROFIBUS与欧陆590+通讯的例程,我的邮箱是liuyancheng008@yahoo.com.cn
谢谢。

网友M:
麻烦发一份给我好吗?
wd19821202@163.com
学习了

楼主:
我把示例程序放到我们公司网站了,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去下载:
www.saetc.cn

楼主:
我把示例程序放到我们网站了,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去下载:
 www.saetc.cn

网友F(2007-12-10):
to  feachane:
你好,例子程序我看了,其中的有些转换关系我不是很明确,例如从DP总线读回来的反馈速度,为什么做转换的时候先乘以额定转速,再除以10000呢,这个能不能解释下,另外硬件连接的时候1脚的虚线,连不连呢,连应该连到哪里呢?

楼主:
TO 啊飞111:
   590里面的值的表示方法是以百分数表示的,例如你的转速为1500转,那么电机在额定转速时590内部表示为100.00,通过DP传送数据时100.00%表示为十进制的10000,你可以看PROFIBUS通讯手册27页,Data Encoding一节有详细的转换介绍。
   1脚的虚线可以不用接,我们一般都没接的,呵呵

网友F(2008-01-14):
to feachane:  用profibus总线控制调速器的时候,需要在数字控制面板按下远程/本地切换按钮,那么每次都要到调速柜那去按一下,是不是很不方便,有没有一个参数设置完之后直接可以通过总线来控制呢?
你们上面所画的各个块,以及所说的组态,是不是SSD调速器自带的组态软件呀,我只有个操作盘。

网友N:
s7-300通过PROFIBUS与欧陆590+通讯的例程..好东西啊,我正准备做,东西都买回来了.不知道动手...请问能否给我发一份?谢谢...
xiaozi2131@sina.com

网友O(2009-02-21):
x学习中啊,软件真的·好神奇

网友P:
feachane兄你好,能否也给我发一个s7-300通过PROFIBUS与6台欧陆590+通讯的例程,我的邮箱是chz1223@YAHOO.COM.CN

网友Q:
广州欧陆直流调速器590维修中心

电话:020-61031623 手机:13802426143
地址:广州市天河区东圃珠村西便街五巷6号
网址:http://www.oulu590.com.cn

网友R:
哪个大哥有欧陆传动通讯组态软件CE Lite v6.04,请给俺发到yeahyescao@163.com.谢谢各位了!

网友S:
feachane兄你好,能否给我发一个s7-300通过PROFIBUS与欧陆590+通讯的例程,谢谢

826692056@qq.com

网友T(2009-03-24):
请问feachane:590和PROFIBUS通讯是否只要把B8,B9和C9短接,然后B3,A6短接,然后用S7300的SFC14访问对应的590控制字536所对应的“字”,就能控制590启停了吗?盼望给予答复。谢谢!

网友U:
楼主好有实例吗发我邮箱好吗luanjiucheng@163.com

网友V(2009-04-29):
feachane前辈,你好! 能否也给我发一个s7-300通过PROFIBUS与2台欧陆590+通讯的例程,我的邮箱是GLZH4@163.COM 谢谢!

网友V:
feachane前辈,你好!  我是第一次做590 和 S7-300的PROFIBUS 通讯, 请问在590GSD硬件组在S7300里,590硬件属性里有个 PARAMETER  ASSIGNMENT,具体意义是什么?  还有就是在组态是应该注意那些问题?

网友W(2009-07-02):
feachane您好,能否也给我发一个s7-300通过PROFIBUS与欧陆590+通讯的例程及GSD文件,我的邮箱是wxr2907@sina.com谢谢!

网友X(2009-08-03):
学习一下,保存一下!!!1!!!!!!!!!!!!!!!!!!!!!!

网友Y(2010-03-02):
feachane 你好,能否给我发一个s7-300通过PROFIBUS与欧陆590+通讯的例程,谢谢! xfgmq01@126.com

网友Z(2010-05-24):
feachane您好,能否也给我发一个s7-300通过PROFIBUS与欧陆590+通讯的例程我的邮箱是KISSKISSBABY@163.COM

网友AA(2010-06-24):
feachane兄你好,能否也给我发一个s7-300通过PROFIBUS与6台欧陆590+通讯的例程,我的邮箱是

richard296@126.com 谢谢!

网友AB(2010-08-17):
feachane兄你好,能发一下590C与sS-300通过PROFIBUS通讯的例程给我吗?我的邮箱是13959462366@139.com

网友AC:
feachanen您好,能发590C与sS-300通过PROFIBUS通讯的例程给我吗?我的邮箱是jdmohonggen@sina.com

现在此谢过了!

网友AD:
feachane老师你好,能否也给我发一个s7-300通过PROFIBUS与2台欧陆590+通讯的例程,我的邮箱是ztb328@163com!

网友AE(2011-03-10):
我正在安装一套2机架冷连轧机,配590C调速器3台,三凌FX2N-64PLC一台,张力传感器一台。请那位师付发一份电控方案图。非常感激!szm5062@163.com

网友AF(2011-04-22):
点击这里给我发送消息

网友AG:
大家好!我是头一次接触s7-300通过PROFIBUS与欧陆590+通讯的设备(交联电缆生产线),能否给我s7-300通过PROFIBUS与欧陆590+通讯的例程。谢谢!我的邮箱758912598@qq.com

网友AH(2011-06-26):
给我也发一份好吗,邮箱tiandahua@tom.com

网友AI(2012-02-21):
feachane老师你好,能否也给我发一个s7-300通过PROFIBUS与欧陆590+通讯的例程,我的邮箱是460929387@qq.com

网友AJ(2012-12-23):
你好,feachane兄,我现在用S7-300 ,313-2DP,与590C通讯,通讯卡是AH467328U001,我想组5个输入,3个输出,但是我全部把他组成8个READ,通讯正常,我把后边3个READ字改为WRITE字,PLC和590C全部报通讯故障。请问这是怎么回事,GSD文件也是在贵公司网站上下载的。应该没有问题。我将通讯字写在PNO120~PNO127上。请多多指点。按理说只要硬件和TAG号组态正确,TAG号只要是能读能写的。我觉得是可以通过总线写到590C的吧,备注:我要通讯写给590C的字是03---加速时间,05---斜坡输入,301----电流正限幅。

网友AK(2013-08-20):
你好可不可以把带控制字和状态字的欧陆与西门子DP通讯旳例程给我一份啊?先谢谢了我的邮箱是xuyongjingabc@126.com

网友AL(2013-11-10):
feachane您好,能否给我发一个s7-300通过PROFIBUS与欧陆590+通讯的例程,我的邮箱是songhe115@163.com
谢谢。

网友AM:
feachane兄你好,能否也给我发一个s7-300通过PROFIBUS与6台欧陆590+通讯的例程和GSD文件我,我的邮箱是xuguohu07@163.com 谢谢!

网友AN(2014-01-29):
引用 网友D:
我们有590C的PROFIBUS通讯板,自己做的,跟欧...

 您好,非常高兴的知道您有自制的590C和S7 300 的PROFIBUS 通信板,请问:

1. 可以用于 590C V4.5 版本上吗?硬件可装于590C 的箱的下右方吗?

2. 可提供成套应用软件吗?

3. 那就是 驱动 GSD.

4. 手动在 590C V4.5 上操作组态PROFIBUS 板的步骤

5. 在 S7 300 上的 应用实例程序。

6. 接线电路图。

如有,请告以上要多少费用?您的手机和 qq号?

可否先发一部份软件,如第4,5 项。我拜读一下。

您的帐号? 开户银行? 多少天可寄给我PROFIBUS板?

我的电邮: 1062991082@qq.com

谢谢                                                               13603554744  靳玉栋敬上 29-J-2014

网友AO(2016-12-10):
这个帖子要顶啊,feachane朋友好久都没登陆了,帖子中的网址也无效了。

网友AP(2018-01-03):
欧陆590pdp通信张力控制给定怎么做的

网友AQ(2019-02-15):
楼主你好!单位的SSD直流调速器有问题后,更换另外一台机器,通讯类型设成profibus dp,地址按照300硬件组态的站点设置好,触摸屏启动没有反应,监控PLC的硬件状态是正常的,调速器上的通讯板状态灯也是正常的,PLC也没有报总线故障,但就是不能控制调速器。换上之前机子的主板通讯控制都正常,请问还需要设置哪些参数呢?在PLC硬件组态界面看到组态的参数是3个读和3个写,依次是十进制的读537、62、538和写536、423、325

网友AR(2019-09-23):
各位好,正在研究590P和三菱FX3U的MODBUS RTU通讯590P的参数地址谁有,请教一下,谢谢啦!

网友AS(2020-05-09):
引用 网友AQ:
楼主你好!单位的SSD直流调速器有问题后,更换另外一台机器,通讯类型设成profibus dp,地址按照300硬件组态的站点设置好,触摸屏启动没有反应,监控PLC的硬件状态是正常的,调速器上的通讯板状态灯也是正常的,PLC也没有报总线故障,但就是不能控制调速器。换上之前机子的主板通讯控制都正常,请问还需要设置哪些参数呢?在PLC硬件组态界面看到组态的参数是3个读和3个写,依次是十进制的读537、62、538和写536、423、325

你好,还在吗

网友AT(2024-07-19):
这个难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