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DELTA)PLC
PLC程序指令疑问

楼主(2006-04-29):
各位前辈:
我有几个台达PLC高速输出脉冲指令的问题想问一下,希望前辈能够赐教!
1.使用ZRN原点回归指令时,如果实际转向与设定相反,不改变伺服触点就在程序中如何修改?
2.使用相对位置指令DRVI时确定方向的输出怎么会有Y5(看技术手册上的程序)
Y5通的时候是正转,那么反转呢?修改的是Y输出还是脉冲数上加负值呢?
3.M1029和M1030的通断时间如何认定?通道1脉冲输出完毕后M1029一直输出么?如何将其置位?
希望各位能帮助我,谢谢!

网友A:
1、一般可以通过伺服参数设定是正转原点复归还是反转原点复归。
2、Y5只是用于当前是正转或者反转指示,并不参与运动的控制,可以使用内部继电器替代。
3、对应SA/SC/SX和ES/SS/EX系列主机,需要使用者进行复位。EH主机在下次定位指令再次执行时自动复位。

网友B:
楼上的是不是说错了啊
任何时候,原点回归只可能有一个方向的.
例如,当伺服处于原点的负方向时,它就只能正转回归原点;当伺服处于原点的正方向时,它就只能反转回归原点.所以原点回归的方向是不可选择的!!!!!

网友B:
除非台达PLC无法判断伺服是处于正方向还是处于负方向,即无法决定是该正转回归还是该反转回归.
但我想应该是可以的,否则就太不方便!!
请问竹根如何???!!

网友C:
你们PLC编程是用梯形图编吗?

网友A:
我认为在现场有时是有必要指定回原点的方向,不管是用定位模块参数指定还是进行伺服参数调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