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机的转向与原要求运行转向相反,(而不作调整,)长时间运行,会损坏电动机吗?

楼主(2006-04-29):
对于一个标有额定电压:380V,接法是"Y"接法的3KW电动机,其电源可以从电动机绕组的末端(即U2 V2 W2端)输入吗? 如果从绕组的首端输入电源,电动机的转向与原要求运行转向相反,(而不作调整,)长时间运行,会损坏电动机吗?

网友A:
那得看你的负载怎么样了?

网友B:
无所谓,不会烧电机的

网友C:
了解一下变压器的工作原理,其实头与尾是人规定的,一样.

网友D:
正反转在负载不在电机,负载要求怎样转就可以怎样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