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接地电阻

楼主(2006-04-29):
请问各位,如何测量接地电阻?

网友A:
用兆欧表测

网友B:
如果你是测量所埋地线的对地电阻,用地阻仪。

网友C:
用接地电阻测试仪阿!北京美翠的就很好

网友D:
测试方法,电工手册/资料上都有介绍的。

网友E:
使用接地电阻表测量。

网友F:
看电工仪表啊!上面讲的很详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