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

楼主(2006-04-29):
在点的细目中有一个不明的词请教:PVNORMAL\ALENBST\REDTAG\NMODATTR\PNTFORM\SLSMSG\PERIOD

网友A(2006-07-06):
急需Honeywell  S9000 系统的LPM卡(DMCS Loop Processor Module (R100))备件号:620-0076C     请打电话0532-88916760-5009  刘先生 邮箱:adsllan@126.com;adsllan@163.com

网友B:
alenbst:是指点的报警使能状态
redtag:当点的此参数为on时,不能对点进行操作,保护模式,一般控制点有
nmodattr:正常模式属性,操作员还是程序
pntform:点的形式。全点或者半点,后者无报警功能,也不能进行操作
sysmsg:系统信息。组态nim时输入的信息,用处不大
period:扫描周期。控制点有。组态时选择